[STM32] STM32F030F4芯片上IIC和UART都是PA9和PA10,是否不能IIC和UART一起用

楼主(2015-06-05):
STM32F030F4芯片上IIC和UART都是PA9和PA10,是否不能IIC采集传感器传出来的数值,然后UART输出到串口上?那位大神。。
PA9--------I2C_SCL/UART_TX
PA10------I2C_SDA/UART_RX

网友A:
换个口不行吗?应该不止一个串口吧。

网友B:
I2C可以用GPIO口仿真模拟出来。。

网友C:
不可以这样,又不是口不够用了,这个只是说管脚可以用做UART和IIC但并没说就是一定是该两个脚了。只有复用功能有

楼主:
好的,谢谢,直接把UART改到其他脚就可以了吧?
比如这样?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我看数据手册2,3的复用还有个UART2.
I2C就不能改了吧,查到就一个;
还有STM32F030F4就没有GPIOB吧?

网友D:
那时当然了,一起用的话那不就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