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婶,混频器的问题!!

楼主:
ADM, AN, dc, DM, ni

LO/RF 是比值吗,还是就是个范围?IF的线面的  DC 500怎么解释?

楼主(2015-06-09):
引用 网友A:
/ 看起来是以及丶或者。1-500是1到500MHz,DC-500是0Hz到500MHz

正常理解是以及、或,但是下面有个 fl-fu,是不是声音的比值,就变成了差值?

网友B(2016-02-18):
引用 楼主:
正常理解是以及、或,但是下面有个 fl-fu,是不是声音的比值,就变成了差值? ...

fl  下边频  fu 上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