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 在线烧录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5-06-05):
我用的是pic16f886,现在想重新搭建一个在线烧录方法。

通过一些途径我了解到同行的一种烧录方法:
1、他们先用烧录器SUPERPRO将底层程序写入芯片
2、把芯片发外贴片,焊于控制板上
3、回来后,再通过一块自制的烧录板,用AN1310软件将最终的程序直接写入芯片(可以重复烧写)。
他们的烧录板主要是这样的:一个232芯片,一根串口线,一块stc11F02E芯片(程序是他们自己写的),四根线引到pic上分别是  读写线、VCC和地线。

总的来说,我现在就欠pic的底层程序,stc11F02E里面的程序,不知道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求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我的 PIC-boot 下载实验板是这么做的(为没有编程器的提供低成本学习方案) ,  产品量产这么做多麻烦呵!
板上留个5芯ICSP接口,芯片可直接先焊板上,用ICD2或PICkit2或PICkit3可以在线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PIC-boot 下载实验板是这么做的(为没有编程器的提供低成本学习方案) ,  产品量产这么做多麻烦呵!
板上 ...

这个mini-PRO ICD2,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B:
bootloader啊,网上有个有范例克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啊,网上有个有范例克参考的

我是不是只要把bootloader程序下载到芯片上,就可以通过232,在线下载程序了?

网友B:
理论上是的,但实际没那么顺利,总会有点小问题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的,但实际没那么顺利,总会有点小问题要解决

我觉得那个人是这么做的,上电后,pic与STC11F02E进行握手,建立起某种关系,才可以将程序写进去,您觉得我的猜想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mini-PRO ICD2,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现在都用PICkit3了,山寨的100左右,原装3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只要把bootloader程序下载到芯片上,就可以通过232,在线下载程序了? ...

是呵,你说的AN1310有详细的说明,最便宜的是串口通过232芯片与单片机相连(但要另接电源),最方便是用USB转232-TTL可直接单片机!
下面这样就可以:

网友C:
如果是量产,即便觉得PICkit 麻烦,那也可以试着买一个ICD,也是支持批量下载的。实在不明白为何要使用一个四线下载,可能是串口吧?为了防止**吗?

楼主:
这是烧录器的原理图,RL1和RL2为两个继电器
未插上控制板前两个都是吸合的,插上控制板后继电器就释放了,大家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呵,你说的AN1310有详细的说明,最便宜的是串口通过232芯片与单片机相连(但要另接电源),最方便是用USB转2 ...

您看看我的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量产,即便觉得PICkit 麻烦,那也可以试着买一个ICD,也是支持批量下载的。实在不明白为何要使用一个 ...

您看看我的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的,但实际没那么顺利,总会有点小问题要解决

您看看我的原理图吧

网友A:
大家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得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前面都跟你说了,要串口烧写用一个USB-TTL就行,但前提是有编程器先对单片机写入BootLoader
量产烧写用ICD2或PICkit3(kit3还可以脱机烧写)!

网友D:
楼主用过stc的单片机吗?

pic的单片机如果写入对应的boot以后

可以用串口烧写程序,就用an1310那个软件。

至于为什么要那个小板,其实就是为了rst而已。  烧过stc的都懂的,需要冷启动,其实所有串口烧写都需要冷启动或者复位,pic也是这样,stm32也是这样。

如此而已

楼主(2015-09-10):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过stc的单片机吗?

pic的单片机如果写入对应的boot以后

谢谢您的回答,bootload程序我已经有了,是会变得,pic16f能不能用c语言编写一段程序实现软件复位的方式呢?如果可以,那能不能在原来的汇编bootload里插入这段c代码?: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过stc的单片机吗?

pic的单片机如果写入对应的boot以后

我想这个烧录板原理是这样的:
1.通过stc发一个复位指令到pic
2.pic接收到这个指令后启用软件复位
3.软件复位后继电器动作,使pic与232连接
4.用an1310将应用程序下载到pic

您觉得有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