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稳压电源中怎样怎样增大输出电流

楼主(2015-06-05):
设计采用的boost型升压,选取的lm3481,MOS管选用的是IRFZ44N,电感用的6.8uH,想在输入电压为5V的时候。输出电流达到1A,输出电压稳压12V,
              但现在只能稳压,超过低于一定负载后,电压就降了,电流也达不到1A,这是怎么回事呢?求指导。。。。。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功率MOS管、二极管和电感参数,不好提建议。
但是,如果原设计允许输出电流达到1A,首先应该检查你的5V直流输入电压是否有足够带载能力。

网友B:
很多方法:
1、加大电感量
2、加大开关频率
3、加大开关电流

网友B:
另外一个简单的办法,上TI网站,用WEBENCH工具直接生成你需要的器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方法:
1、加大电感量
2、加大开关频率

都试过   测试后都是同样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能在20几欧的时候  还能稳压   但负载再变小就不行了    电流也只有0.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简单的办法,上TI网站,用WEBENCH工具直接生成你需要的器件参数。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功率MOS管、二极管和电感参数,不好提建议。
但是,如果原设计允许输出电流达到1A,首先应该检查 ...

先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后来经解决后  输入是能达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试过   测试后都是同样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能在20几欧的时候  还能稳压   但负载再变小就不行了    电 ...

估计环路不稳,comp参数不对,或者布板太差之类的

网友B:
上实物图

网友C:
楼主原理图Isen和Rsen中间要加个几k的电阻,看datasheet,当D大于50%时需要个斜坡补偿,

网友D:
上图看看 ,这样说不清楚

网友E:
只能说明电感值和最大占空比倒了极限了,稍降低一下电感量,或许上升最大电流值,但引发一个最低负载问题,或许要有个最低负载要求,并且选电感是不要达到包和电流值,很危险的.炸I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多方法:
1、加大电感量
2、加大开关频率

降低电感值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降低电感值才对.

不懂别乱讲

网友E:
增加电感,只会降低电流峰值,只有降低电感值,增加电流峰值,在同样的占空比下,不知谁懂不懂开关电源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功率MOS管、二极管和电感参数,不好提建议。
但是,如果原设计允许输出电流达到1A,首先应该检查 ...

同意,先用示波器看下是否达到了最大占空比了,还有电流限制的电阻是否合适。如果占空比还有空间提升,降低限流电阻值,如果占空比达到最大值了,稍微降低电感值可以提升20%的电流,注意功率管最大电流是否允许。

网友A:
不懂别乱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增加电感,只会降低电流峰值,只有降低电感值,增加电流峰值,在同样的占空比下,不知谁懂不懂开关电源原 ...

那如果是同样的峰值电流下,是电感量大功率大还是电感小功率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同样的峰值电流下,是电感量大功率大还是电感小功率大?

电感量大,开关频率必须低,电感量小,开关频率必须大。这个常识应懂的,工频变压器这么大,功率反而跟开关电源的差不多,而其高频变压器小多了。就是这个道理,开关频率很高的原因。跟享伏比有关。就是上升斜率。同样的峰值下,周期必须大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感量大,开关频率必须低,电感量小,开关频率必须小。这个常识应懂的,工频变压器这么大,功率反而跟开 ...

开关频率大,电感可以小,开关频率小,电感可以大,但这不是必须的。
对于楼主这个电路,在Rsense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Isw不变),加大电感量功率会上去,减少电感量功率会下降。

网友B:
那是不是直接把电感短路(电感量最小)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直接把电感短路(电感量最小)就行了?

开关频率能提高吗?你可以看看下前面楼上(14楼)的问题.降低电感有可能产生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直接把电感短路(电感量最小)就行了?

见21楼。

网友B:
21楼的回复并不完全正确。
这不是必须的,电感的选择有一个很宽的范围。
在实际应用中,并不一定200K开关频率用的电感就一定比100K开关频率用的电感小。
同样的峰值,并不代表感量大的开关频率就一定要低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1楼的回复并不完全正确。
这不是必须的,电感的选择有一个很宽的范围。
在实际应用中,并不一定200K开关 ...

这个离题,基于LZ的问题,开关频率没有变,有效的占空比范围没有变,允许的最大电流没有变的条件下,必须选最小的电感值,且让达到最大的占空比,此时输出的即时最大的电流或功率,离开这些条件,都是没有帮LZ解决问题的.或者没有让器件发挥最佳性能.

说得好。“减小电感量”的前提,是其它条件不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同样的峰值电流下,是电感量大功率大还是电感小功率大?

di/dt=V/L,频率不变,峰值电流不变,电感量怎么会变呢?事实上电感量变了,峰值电流也会变的,只是电感量变小峰值电流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离题,基于LZ的问题,开关频率没有变,有效的占空比范围没有变,允许的最大电流没有变的条件下,必须选最 ...

明显是错误的理解。
居于楼主的电路,在开关频率不变、峰值开关电流Ipk(sw)不变(Rsense电阻不变),能提升输出功率的只有加大电感量。
Ipk(sw)=IL(avg)+Iripple/2。
减小电感量纹波电流会加大,相当于在较小的平均电流情况下就达到了峰值电流点限制了输出功率。
加大电感量,纹波电流会减小,相当于在较大的平均电流情况下才达到了峰值电流点,输出功率更大。
建议几位找个电路实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di/dt=V/L,频率不变,峰值电流不变,电感量怎么会变呢?事实上电感量变了,峰值电流也会变的,只是电感 ...

你只考虑了的理论,没考虑实际应用。
对于楼主的电路,峰值电流由Rsense决定,频率不变,感量不变或变大,峰值电流也可以变大。

网友B:
WEBENCH给出的设计参数(5V-12V/1A),电感量18uH。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只能说,9494这回对的。你最后两句把功率两字改成效率才正确。楼主问题不外乎三个原因,输入功率不足, ...

楼主的问题最大可能的原因就是:环路不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错误的理解。
居于楼主的电路,在开关频率不变、峰值开关电流Ipk(sw)不变(Rsense电阻不变),能提 ...

详细推省了.可以看经典的开关电源的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印血统的美国人写,55页.

网友E:
看有框的结论.

网友B:
实测最实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详细推省了.可以看经典的开关电源的书,印血统的美国人写,55页.

看清楚结论前提:D保持不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结论前提:D保持不变

见28楼的前提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见28楼的前提条件。

楼主的电路存在这个前提条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存在这个前提条件吗?

主硬件IC无法更改了。前面说的前提条件已经固化。

网友B:
P=1/2*L*I*I/t =>在I保持不变情况下(楼主的电路可以做到),L大,输出功率大。
I=U/L*DT =>在开关频率不变,D不变(在实际的电流模式DC-DC中D基本不会不变),L变小I会变大,输出功率变大,但对于楼主的电路,要减小L,必须同时减小Rsense电阻,否则输出功率同样会变小。

网友H:
IRFZ44N不适合用在5V,它在5V无法保证可靠开通。
电流比较大的时候电源可能还会有一些跌落,情况更糟。

楼主(2015-07-11):
意思是说电感体积也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能说,9494这回对的。你最后两句把功率两字改成效率才正确。楼主问题不外乎三个原因,输入功率不足, ...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电压降的时候,电流也在降,重点是纹波就很大了,稳压的时候纹波就会很大,所以就想想要是把纹波问题解决了,应该就可以了;因为全变成了交流,直流输出应该就不能满足了吧!

网友I:
楼主原理图Isen和Rsen中间要加个几k的电阻
说的对。楼主的电路图电流取样电阻20m欧姆,直接并联的电容没用,应该在电容和取样电阻之间有个电阻。人家原来资料中就有一个100欧姆,电流上不去的原因是电流取样提前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