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我的远程预付费电表用485通信

楼主(2015-06-05):
最近有一块电表,的通信地址被修改。换了一块存储器后,过了两天又改掉了。致使这块电表没法通信。
请问是什么原因。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地址是固定的吗?会出现断电恢复默认地址么?

楼主:
地址是固定的,不会出现断电恢复默认地址。存储器用的是X5045,地址存储在5045里。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块表最近经常被改写地址。

楼主:
其他几十块电表,用的没问题。

楼主:
准备加工主板,更换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加工主板,更换试试。

把地址加上写保护试试

楼主:
程序不知道,这种表,用了7年了,厂家也找不到了,现在只是维持运行。

楼主:
我就是,看看大家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吗?然后判断个范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