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中断使能控制寄存器

楼主(2015-06-05):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
  NVIC->ISER[0] = (1 << ((uint32_t)(IRQn) & 0x1F)); /* enable interrupt */
}
为什么 NVIC->ISER[0] 不需要或操作?直接等于不会影响别的中断吗?是应为ISER 定义为数组的原因?为何?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些寄存器是写1有效,写0无效——其它“Set”寄存器也都这样

楼主:
正解是 清除中断使能是另一个寄存器

网友B:
这个就这样实现的,想具体了解你就要把这几个寄存器都画出来然后试试各种情况下如何。

网友C:
就是这样写啊,直接等于貌似会有影响啊

网友D:
我看了开始也不是太明白,后来慢慢就明白了

网友E:
试了一下,加不加或对别的都没有影响

网友B:
这种方法写程序简单多了。

网友F:
直接操作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功能吧,另外这个操作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