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MSIS-DAP 开源正版的仿真器

楼主(2015-06-05):
CMSIS-DAP 是mbed项目的一个子项目, 跟mbed其实关系不大. 是OnBoard(OB)调试工具, 一边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 另外一边连接目标芯片的swd/jtag+uart+电源. 本身也就是个M系列的MCU. USB插上后出现三个设备, 主打三个功能:
1. Flash升级, 表现为U盘.
2. 目标CPU UART调试, 表现为USB串口(CDC)
3. 仿真器, 表现为HID设备
其实, USB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供电 :) 如果跟目标板绑定, 就像STM系列开发板一样, 这三个功能很有用. 如果纯粹当仿真器用, 可能需要连接不同的开发板, 那么只有uart/仿真器有用.
CMSIS-DAP支持SWD/JTAG, ARM的人马在后面干活, 质量还不错, 但是项目结构和mbed完全不同.

软件支持上CoIDE, MDK可以直接用, swd速度可以上10M, 单步调试飞快, 写flash也不成问题. OpenOCD和pyOCD也能用, ECLIPSE加上GNU ARM Eclipse Plugin调试起来也很方便.

CMSIS-DAP看起来和J-LINK/ST-LINK/U-Link/等等各种Link没什么差别, 但是这货开源, 并且ARM开放了CMSIS-DAP标准, 在其网站可以下载. 个人觉得CMSIS-DAP将来会一统天下.

最后问题来了, 你是否愿意用正版仿真器调试? 多少钱值得入手?

网友A:
真是开发神器。

网友B:
FT2232方案的openocd仿真器出了十多年了都没一桶浆糊,就凭这个?就你见过多少usb接口的arm仿真器,也敢大言不惭?

网友C:
SWD上10W是由于硬件性能,和CMSIS-DAP没关系。如果看过这个协议,你就会发现它完全利用了USB通信的缺点,实际调试性能是相当差的。你说的3个特点,我在versaloon里早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D上10W是由于硬件性能,和CMSIS-DAP没关系。如果看过这个协议,你就会发现它完全利用了USB通信的缺点,实 ...

"它完全利用了USB通信的缺点".
这时什么 意思? 应该利用了USB的优点。。。。。大概看过,usb只是个载体,基本没干什么具体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WD上10W是由于硬件性能,和CMSIS-DAP没关系。如果看过这个协议,你就会发现它完全利用了USB通信的缺点,实 ...

是不是因为48MHz的USB带宽太低,所以调试器性能不好啊,换480MHz的USB如何?会不会有很大改善?

网友E(2015-09-19):
CMSIS-DAP支持Flash Breakpoint吗?
没查到资料,感觉不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它完全利用了USB通信的缺点".
这时什么 意思? 应该利用了USB的优点。。。。。大概看过,usb只是个载体 ...

HID...一问一答简单粗暴不快。不过它目标本来就是给大家免费调调烧烧小CMX  配配各家官方CMX评估板作为板载调试器那是非常合适的,最佳搭档。     自己画板子还是用某link合适,大公司可以买正版,小电工用山上来的。   研究这个DAP闲的蛋疼。

网友F:
有折腾这个的功夫,小电工XX元买个山上的LINK, 大公司采购个正品LINK用好多了。

网友G(2016-01-10):
感觉通用的总是用接口转来转去的,一旦记错,后果。。。。。。
不如专项专用的来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