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画PCB封装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08):
可以试试这个办法重新做个底层的焊盘
然后做封装的时候调入这个焊盘

网友B:
可以试试看这里

楼主:
谢谢@jjjyufan,不过,怎样直接用mirror命令完成具有双面键盘的封装呢!
谢谢@loyou1993,不过,使用mirror命令之后还是只有text处于激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