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IO口扩展芯片应用的疑问

楼主(2015-06-05):
项目要用到一款单片机,但IO口不够用,考虑使用IO口扩展芯片,扩展后再接OLED屏,键盘及蜂鸣器。
框图如下:

IO扩展芯片选择MCP23017,接口为IIC,而OLED亦为IIC接口。单片机模拟IIC驱动IO口扩展芯片。扩展后的IO口再模拟IIC驱动OLED,同时亦接键盘及蜂鸣器。
但个人感觉这系统不成立,如MCU可以模拟扩展芯片的IIC时序,但又怎么让这扩展芯片模拟OLED的时序呢。有做过类似扩展的能交流下吗?

网友A:
所有I2C接一起

楼主:
感谢回复,对您的方法有初步的认识,如果接一起,那么信号是否会影响到两IIC接口的设备呢,如此时IIC是对扩展操作的,此时是否又会对OLED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有片选还好处理,但现在没有这信号

网友B:
可以外扩片CPLD,CPLD片上接多余外设或更多外设,数据可以单片机和CPLD之间SPI方式传输也可以其他方式传说。外设数据可以组织起来一次性发送和接收,到单片机或CPLD在解析出来处理: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对您的方法有初步的认识,如果接一起,那么信号是否会影响到两IIC接口的设备呢,如此时IIC是对 ...

去看看I2C标准规范文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对您的方法有初步的认识,如果接一起,那么信号是否会影响到两IIC接口的设备呢,如此时IIC是对 ...

IIC总线,不同芯片根据地址识别不是所有的器件都会应答和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对您的方法有初步的认识,如果接一起,那么信号是否会影响到两IIC接口的设备呢,如此时IIC是对 ...

I2C单主多从,可以互不影响到。

网友E:
OLED可以和扩展芯片共用iic总线,其他接扩展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总线,不同芯片根据地址识别不是所有的器件都会应答和处理

IIC多机通讯的,看了相关的资料,是可以实现了。今天跟OLED厂家了解到屏接口是SPI的。这么说我想也可以参考IIC多机通讯IIC的两根线也复用到SP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OLED可以和扩展芯片共用iic总线,其他接扩展芯片。

是的,相当于一个主机,两个从机了,目前OLED屏接口是改了SPI了,不能用IIC多机通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IIC多机通讯的,看了相关的资料,是可以实现了。今天跟OLED厂家了解到屏接口是SPI的。这么说我想也可以参 ...

不应该这么复用了,IIC可能有一个线与的问题,再说往SPI发的数据,I2C同时也会收到,一旦数据器件ID符合,I2C设备就会驱动SDA线: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