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个关于两片STM32spi通信的,我调不出来。拜托朋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5-06-06):
最近在学STM32的SPI,就想自己用两点STM32一主一从让他俩交换一个字节的数据。配置好之后,接上逻辑分析仪,发现主机的波形跟时钟都是正确的。但主机收到从机返回来的那个值是错的。我这的程序很简单
主机:1RCC配置2GPIO配置3SPI配置(master模式)然后就SPI1-ReadWrite (0xff)
从机:1RCC配置2GPIO配置3SPI配置(Slaver模式),然后就直接SPI1-DR=0x32;
因为我看资料上说从机DR寄存器装好值后,主机来时钟,通信就会自动开始的。因此从机这我直接给DR丢个值进去。后来我又将从机的这个SPI1-DR=0x32改成了跟主机一样的SPI1-ReadWrite (0x32),但还是不行。请问我这是错在哪里了啊?我是自学的,刚学了没多久,看不出来啊。我倒是觉得按我的理解是没错的。给各位添麻烦了,谢谢你们了

楼主:
程序也贴上来了

网友A:
这样读不对吧;
看你上面的程序,只要执行了READ函数都会发送数据;

最好改成中断处理;

网友A:
/*******************************************************************************
* 函数名称: SPI2_IRQHandler()
* 功能描述: SPI2中断处理函数
* 输入参数: void
* 返回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2, SPI_I2S_IT_TXE) == SET )
    {
        SPI_SendData8(SPI2,0xFF);
    }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2, SPI_I2S_IT_RXNE) == SET )
    {
       SPI_Value = SPI_ReceiveData8(SPI2);
    }

    if(SPI_Value ==0x01)
           {
       printf("主机STM32F103VCT6开发板连接成功!\r\n");
     }
     if(SPI_Value ==0x02)
     {

                          printf("我是STM32F302-NUCLEO开发板!\r\n");

     }
     if(SPI_Value ==0x03)
           {
        printf("我在休息,随时可以干活!\r\n");
     }
     if(SPI_Value ==0x04)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读不对吧;
看你上面的程序,只要执行了READ函数都会发送数据;

大哥你好。我这里是想主机发送一个数据给从机然后从机也给返回一个给主机。所以主机的程序是执行了一个READWrite的,从机的话我看数据手册上说是只有DR里面有值,主机来时钟就能通信了。所以我就直接给从机DR一个值了。大哥你能不能看出来这里从机有什么问题啊?主机是好使的,时钟波形数据都正确,就是从机返回的数据有错: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