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ADC分频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06):
刚刚学完STM32 ADC,在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配置PCLK2时钟的时候,分别有2 4 6 8的分频,但是手册上说ADC最大就14MHz,那么我就想问如果配置分频的时候配置PCLK2的2 4分频的时候ADC的频率会怎么样,是就到14MHz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A:
如果分频后超过14MHZ那么ADC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当然是你分频的频率咯. 比如你可以设置成 18MHz 的频率. 也照样工作, 只是会影响 ADC 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你分频的频率咯. 比如你可以设置成 18MHz 的频率. 也照样工作, 只是会影响 ADC 的精度. ...

那如果我就要吧ADC配置成14MHz的是不是得先吧PCLK2配置成56的再配置ADC的4分频才可以啊

网友C:
2分频的话,会18M;
72/2/2=18;

最多精度差点;
如果你真的设置2分频也没啥用啊,程序也处理不过来;
还是要设置更大的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分频的话,会18M;
72/2/2=18;

请问一下,那个最后算出来的频率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那个最后算出来的频率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的啊

2分频应该是36MHz——假定你的APB2频率是72M的话
不一定非得做到1uS,分频到12M也已经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分频应该是36MHz——假定你的APB2频率是72M的话
不一定非得做到1uS,分频到12M也已经很快 ...

奥奥,那如果超出14M的话是不是传说中的超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奥,那如果超出14M的话是不是传说中的超频啊?

功能完全正常才能叫超频
这个ADC频率高了性能会下降,不是超频是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完全正常才能叫超频
这个ADC频率高了性能会下降,不是超频是瞎搞

好吧,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