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 死在 if (mcg_clk_hz < 0x100) while(1);

楼主(2015-06-06):
(无正文)

网友A:
FRDM-KL05Z开发板上使用的是32.768kHz的晶振,请问你的板子晶振频率是多少?

可以上一个最小系统电路原理图截图,方便大家看一下晶振部分是否有问题。

另外晶振是否起振可以拿示波器观察一下是否有相应频率振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