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 功耗

楼主(2015-06-06):
M058如何进入 空闲模式,不是掉电模式?
开2个定时器会比1个定时更耗电吗?

网友A:
肯定了,开的外设越多就要越多的设备接入电路,肯定就越耗电。

网友B:
你用这个芯片的功耗怎么样,有没有测过

网友C:
当然了,楼主你也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D:
用的越多越耗电吧

网友A:
开外设越多越耗电。

网友E:
你开两个电视机耗电还是开一个耗电的问题

网友F:
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不是一个模式吗?

网友G:
想办法降低频率和使用的外设,以及工作的时间,就是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