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硬件SPI通信

楼主(2015-06-06):
我用的是MC9S12XEP100的硬件SPI来和25VF016B进行通信,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读取状态寄存器的时候,总是会推迟一个指令,到下一个指令的时候才会正确读取。并且,第一次读取的都是0xff,大家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好像好多都是这样,硬件spi都要第一次空读一下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C: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
现在处理的结果是,每一次都多读一下,只能这样了。并且在读数据的时候,也要多读两次,才能读到正确的数据,可能芯片就是这样的,但是手册里面没有提到,很坑爹。现在又遇到问题了,现在读取数据的时候,总是会丢失数据。写入的是没问题的。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D:
楼主好好理解SPI,再去看看!!!!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理解有偏差啊,可以下载一个官方例程看一下啊

网友F:
楼主可能对SPI的理解有些偏差

网友G(2015-09-11):
楼主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写正常 读的话看用示波器看到读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但是读到寄存器里的内容总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