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容--校正电容怎么样呢

楼主(2015-06-06):
各位大神,
1, 近来要选个频率特性好,温度效应好,用于补偿系统相位的电容,各位有推荐么?
2,CBB电容貌似可以,但温度效应好像不怎么样
3,校正电容如何?搜索到这种电容,网上资料较少,这种电容特性如何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耐压不是很高推荐C0G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耐压不是很高推荐C0G电容。

多谢,
CBB电容相对COG,温漂不好?

网友B:
你这种,最好的是陶瓷电容,如果容量不够,用CLX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最好的是陶瓷电容,如果容量不够,用CLX系的。

感谢,
COG也是陶瓷的一种,容量是偏小,好不容易找了个4.7nF的。
大神指的CLX系看看如何。。。其温漂等如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COG也是陶瓷的一种,容量是偏小,好不容易找了个4.7nF的。
大神指的CLX系看看如何。。。其温漂等 ...

陶瓷以外,四氟乙烯的好,但贵,电容量也不大。CLX的温度性能比前面的差点,比其他的好,可电容量也可以做得大,你拿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