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到电路板上,USB电源就稳定,这是没.....

楼主(2015-06-06):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底线基本算是接大地的
你把电路板直接接大地试下

网友B:
是不你电路板的地没有接好,你查一下吧,示波器的地就像楼上说的是大地,可以将干扰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底线基本算是接大地的
你把电路板直接接大地试下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