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电路计算问题

楼主(2015-06-06):
1。求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最好有过程及思路2。求输入阻抗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同相输入放大电路,输入阻抗为无穷大

网友A:
放大倍数也好算啊,先算出R4,R之间的分压,再计算出R3,R9的分压值,放大位数这时候就好算了,你也应该知道了吧,如果还不清楚,可以联系我

楼主:
怎么变成同相输入了?我两个输入端接的是一个差分信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也好算啊,先算出R4,R之间的分压,再计算出R3,R9的分压值,放大位数这时候就好算了,你也应该知道 ...

网友B:
把点电压搞清楚,你会算的出来的,得自已动脑筋,这样收货更大

网友C:
怎么反过来要人家的思路,应该你告知电路设计的思路才对。
电源这样接有何好处?只能增加计算的麻烦。

网友D:
你可以仿真一下啊,有了结果倒着推验证自己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仿真一下啊,有了结果倒着推验证自己的结论

我仿真了,结果是:12*R5//(R1+R3)/[R2+R4+R5//(R1+R2)]*R8/R1
我起初以为是R2,R4,R5串联 取R5上的分压再乘上R8/R1。我知道我的这个结果是不对的.但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推导这个仿真结果,或者说依据什么来分析推算,求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反过来要人家的思路,应该你告知电路设计的思路才对。
电源这样接有何好处?只能增加计算的麻烦。 ...

我想问的是这个结果的推导过程l思路

网友C:
更正:7楼的“电源”是指V1。
差分运算电路的原理推导,好多书都有,自己看看,理解更清楚。
不知道V1这样接的用意。你自己试算R5两端电压,后面都要据此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7楼的“电源”是指V1。
差分运算电路的原理推导,好多书都有,自己看看,理解更清楚。
不知道V1这样 ...

R5端电压=V1*R5//(R1+R3)/[R2+R4+R5//(R1+R2)]还是V1*R5/(R2+R4+R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仿真了,结果是:12*R5//(R1+R3)/[R2+R4+R5//(R1+R2)]*R8/R1
我起初以为是R2,R4,R5串联 取R5上的 ...

KCL/KVL  虚短虚断就这么几个准则

网友E:
首先说一点,你的电路的接法,有问题:
1、差分放大电路,同相和反向的是2路独立的信号,你用了个直流电源代替,明显错误,同向,反向,你给成2路的独立电源,就很好理解和计算了
2、且认为你给的直流电源是可以用的,直流电源的电压(均对地)V+和V- ; V+ - V- =12V,计算就需要按照同向比例放大和反向比例放大的独立运算去做,然后在累加

网友F:
Vo=(R5/R2+R5+R4)*(R8/R1)*V1

网友F:
输入电阻可以算 大约等于R2//R4+R5

楼主:
引用 网友D:
KCL/KVL  虚短虚断就这么几个准则

能不能帮忙推导一下,我实在推导不出来,谢谢。分全给你可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