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劳驾那位看看 为毛 STM32定时器触发AD不进中断,是配置有...

楼主(2015-06-06):
void GPIO_A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GPIO_gg_PORT,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g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g_PORT,gg);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_0 | ad_1 | ad_2 |ad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通道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注意不要使用持续转换模式,否则只要触发一次,//后续的转换就会永不停歇(除非CONT清0),这样第一次以后的ADC,就不是由TIM2_CC2来触发了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配置TIM2_CC2为触发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配置时钟(12MHz),在RCC里面还应配置APB2=AHB时钟72MHz,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4,转换次序,转换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5,转换次序,转换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6,转换次序,转换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7,转换次序,转换时间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Star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waiting for finishing the calibration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使能ADC中断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设置外部触发模式使能(这个“外部“其实仅仅是相//对于ADC模块的外部,实际上还是在STM32内部)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先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通用定时器2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2!
void TIM2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DeInit(TIM2);//定时器TIM2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下面详细说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7F;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如果是PWM1要为Low,PWM2则为High
    TIM_OC2Init(TIM2,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2, DISABLE);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2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2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
}

uint8_t h_标志寄存器=0;
uint8_t cout=0;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1,ADC_IT_EOC) != RESET)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IT_EOC);
                  cout++;
                if(cout>64)
                {
                    if(h_标志寄存器==0)
                    {
                        GPIO_SetBits(gg_PORT,gg);
                        h_标志寄存器=1;
                    }
                    else
                    {
                        GPIO_ResetBits(gg_PORT,gg);
                        h_标志寄存器=0;
                    }
                    cout=0;

                }
        }
}

网友A:
这种问题,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
可以参考函数库里的例程. 自己细细查吧

楼主:
搞了一天了,也没什么效果,所以腆着脸来请教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了一天了,也没什么效果,所以腆着脸来请教大家

急也没用,1天也没多少时间啊;
多找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