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方面的问题,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5-06-06):
串口1和串口2单独使用一个串口,并且只在相应的串口上接线,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两个串口都接线,串口就不能够发送和接受数据了,这是为什么啊,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啊;

至于你说的不能使用,都做了哪些排查呢?

网友B:
示波器一看什么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