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不能连续接收吗

楼主(2015-06-06):
在用串口接收时第一组数据接收没问题 共4个8位数据,然而接受完UART0_S1的OR、IDLE被置位了,然后再也收不到数据了,当把这两个清零,又可以接受了,请问这是怎么导致他们置位的?是不是我初始化的时候哪儿没有设置呢?

网友A:
置位是正常的呀,你每次读的时候都应该清零的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这些标志哪怕你没有用作中断也应该及时清除。
具体引起标志原因和清除方法请看参考手册KL05P48M48SF1RM的“37.2.5 UART Status Register 1 (UARTx_S1)”部分寄存器以及“37.3.5 Interrupts and status flags”部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