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亲们,能不能跟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5-06-06):
电路图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VT1 应该是个传感器, 会是温度吧?
后面就是放大和比较, 最后驱动继电器输出控制.
要人帮忙分析, 你也得先介绍一下电路的总体功用, 还有多给点分呀.

网友B:
VTI 9013三极管控制电容的充放电?再放大,再比较,再控制继电器,                VTI 三极管这么用,还真没用过。

网友C:
VT1是对运放的输入进行保护的,相当于保护二极管。后面的电路就是放大,比较。

网友D:
VT1 是做温度传感器用的, 是测温度的。 后面就是放大和比较, 最后驱动继电器输出控制.
比较器这里应该加个正反馈,不然继电器可能会抖动。

温度相对变化还是较慢的,从打开加热器电源到温度上升并传递到传感器,需要一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