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52+无线CC1101+PWM(定时器产生),这样会不会有冲突

楼主(2015-06-06):
STC52+无线CC1101+PWM(定时器产生),这样会不会有冲突,因为我的无线协议是自己写的,然后每次用定时器来产生PWM波,就不断把通信的协议中断了,握手不成功,有没有前辈或大神,教教可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正常是不会的~
STC52 做主机,一切由他说的算。
PWM都是硬件产生,只要你其它地方不要同时用这个定时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