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一款带触摸按键的单片机

楼主(2015-06-06):
要求:1、可带四个触摸按键(无外围元件)
2、另还至少要15个IO作控制。

3、要插件封装。
4、价格不能太高(1-2元)

网友A:
其实可以自己用软件写的,几乎所有MCU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自己用软件写的,几乎所有MCU都可以实现。

用软件实现的,外围元件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软件实现的,外围元件太多

就2个电阻

网友B:
可以考虑STC15系列

网友C:
唯一是没有 DIP封装的  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D:
电容感应触摸按键,基本都要求能抵抗手机和市电的干扰,我买过多个电磁炉,工作环境恶劣,触摸按键都是用ADC+300~1MHZ信号来做的,很可靠,旁边的冰箱、空调随便启停,从没误动作过。

网友E:
msp430的用io直接实现的触摸按键方案很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STC15系列

这个不行外围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msp430的用io直接实现的触摸按键方案很经典

价格高,用在家电上耗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外围太多

不多啊,就几个电阻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多啊,就几个电阻电容啊

我的要求是无外围:L

网友F(2016-01-25):
可以看看赛元的,831很适合你,可以索取详细资料2920952784

网友G(2017-04-17):
根据楼主描述的价格,要找到很合适的估计难度比较大

网友H:
楼主看下WCH的CH554这款单片机,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网友I:
赛元微的功耗很大,并且不能实现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