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一个STM32 内部ADC与电压互感器采集220V供电问题

楼主(2015-06-06):
用互感器采集外部供电电压(一般是220V),现在遇到一些问题:
1.互感器输出电流*电阻(50R左右)转换成电压, 但是这个电压是交流的
我现在要采集这个电压,请问有什么办法,ADC使用STM32自带ADC

我的想法如下:
对于使用电压互感器采集220V供电(电压互感器初级串联一个110K 1W电阻(控制在2MA以内)接220,次级输出接一个500R电阻转换成电压1V(理想状态输出电流:输入电流=1:1,既2MA),有如下2个想法
1.输出电压因为是交流,经过精密整流(全波整流)之后进入ADC采集(是否需要转换成直流)
2.输出电压增加1V的偏置,进入跟随器,之后进入ADC采集
对于方法1,需要正负电源,对于方法只需要单电源
这2种哪个好点,或者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法

还有这2中方法程序上怎么设计

网友A:
直接使用方法一,利用VREF吧电压抬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方法一,利用VREF吧电压抬上去就可以了

这是方法2

请问程序上怎么做啊,  比如我采集32个点,之后怎么处理

网友B(2018-10-08):
你这个有做吗,我现在也要做个电压采集的线路和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做吗,我现在也要做个电压采集的线路和程序,

用互感器做电路很简单

网友D:
最简单的硬件方法:
直接用肖特基反方向箝位,只测量正半周,然后按照一定采样率进行ADC积分,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有效值。软件也简单,只是累加、平均,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方法了,当采用率不高或者精度要求很高的时候,建议准确统计非零的连续采样数据,作为平均的基数,方法里面完全不需要添加直流偏移电压,也不需要其他整流啊积分啊什么的转换手段,只一个电压互感器就OK。有效提高到AD的电压值,比如2mA*2K=4V。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精度。
如果嫌这样的程序算法占资源稍多,还可以考虑用另外一路定时器输入通道进行周期捕获,没有直接放大整形周期会抖动,但是连续测量+平均以后,周期数据肯定是准确的,这个周期和你的采样周期的比值,就是积分以后的平均基准数据,这样算法精度直接可以做到AD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