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LDO,想降低纹波

楼主:
闲话不说电路图如下:

NMOS主要参数 Cgt:19.5nC,10VGS,Ron:4mR;  详见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SMN4R0-30YLD.pdf
OP262不用多说了吧,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OP162_262_462.pdf

该 LDO用于FPGA的核心电源,FPGA不加载程序时,纹波一两毫伏,但加载程序后如下图

黄色线是1.5V输出的纹波,蓝色线是运放的输出。
可以开到调整管没有工作在可变电阻 区,而是工作在开关两个状态。诱因当然是FPGA周期性耗电(几十毫安)。但我想通过改变这块电路降低这个纹波,降到10mV以下。
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

网友A(2015-06-06):
这个可能只有在输出侧加强无源滤波来解决。

网友B:
LDO 的拓扑结构决定了它对负载变化反应比较差。。。怎么说了的~~

现在的LDO内部已经开始使用电容倍增器了,比你设计的这个要好的多。。。maychang版主说的对,只能靠无源滤波解决了。
如果纹波(哦,你这个不算纹波的)频率如你图中所示,估计是ESR过大,还不清楚容量够不够。

网友C:
运放直接这样驱动,不振荡才怪

网友C:
成品的LDO一大把,性能又好价格又便宜,何必自找苦吃?

网友D:
输出电容改成5个10uf电容并联,再并一两粒1uf的 可能就差不多了。
NMOS选择错误,要换成PMOS型的或者PNP型的三极管。  选型上要求速度快点的,驱动电压Vgs(th)小于3V的。不需要特意选那么小的导通电阻。

网友E:
结电容太大,高速状态下运放无法负担。而且用的就是电阻态,完全没有必要选节电容小的,反而应该看电阻曲线是否适合

网友F:
换三极管试试,有时候三极管可能会更好

网友G:
别说LDO,就是78xx/317这些常规线性稳压器也解决不了你这个纹波,频谱范围早就超了稳压器可调范围。只能用电容电感这些无源元件来解决。

网友H:
如图所示:

造成纹波大的原因是负载突然变轻,Ugs 未能及时从 ③ 回到 ① ……

网友B:
仿真了下,因为没有合适的模型(懒得去下),只能得到大概的结果。
之前回复的时候没有仔细看。。你这个还不能算是LDO,只是利用了 LOGIC MOSFET。当下LDO都是PNP P-MOSFET的。嗯,这是俺的概念。。

你在前面说“可以开到调整管没有工作在可变电阻 区,而是工作在开关两个状态。诱因当然是FPGA周期性耗电(几十毫安)。”
我还以为你分析错了。。结果仿真之后发现,运放的输出(MOSFET的栅极)竟然。。。。。

可能的原因是:
1、运放的选择不正确,驱动能力不足。
2、电容ESR太小导致负载变动时产生振荡。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仿真了下,因为没有合适的模型(懒得去下),只能得到大概的结果。
之前回复的时候没有仔细看。。你这个还 ...
v(b) 是栅极对地电压还是 Vgs ? 希望两者的波形都能看到。

仿真的原理图也晒晒吧,方便理解仿真结果。

网友I:
1. 楼主稳压电源不是LDO。
2.稳压电源改成下图试一试。调整管改成BJT三极管。

3.1.5V电源输出滤波电容串联1R电阻。参见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H:
v(b) 是栅极对地电压还是 Vgs ? 希望两者的波形都能看到。

仿真的原理图也晒晒吧,方便理解仿真结果。 ...

栅极对地电压。。原理图没保存。只是用了个波形源带个压控开关,控制负载电阻来模拟负载变动。
需要的话我晚上再弄下。

xmar 的一并仿真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栅极对地电压。。原理图没保存。只是用了个波形源带个压控开关,控制负载电阻来模拟负载变动。
需要的话我 ...

不用了,挺辛苦的……

网友B:
电容ESR改为 0.1

网友J(点评):
这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B:
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俺居然差点给忘记了。。

并联稳压

你的电流消耗不大,并联稳压正合适。完全可以做到小于1MV的电压波动。通用运放 + SOT的BJT或者 MOSFET 足够了,或者干脆不用运放,TL431 都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网友。我通过更改NMOS解决了,最终纹波在3mV内,更改型号:PSMN013-30YLC;主要是结电容低。只用4nC,见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SMN013-30YLC.pdf
分析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运放驱动不了太大的容性负载

另外这个电路要用到175度环境温度下,所以没有成品LDO可选 ,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网友。我通过更改NMOS解决了,最终纹波在3mV内,更改型号:PSMN013-30YLC;主要是结电容低。只 ...

LZ 方便的话分享下作品和心得体会。175度……很不容易的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网友。我通过更改NMOS解决了,最终纹波在3mV内,更改型号:PSMN013-30YLC;主要是结电容低。只 ...

你这电路也不行呀。
至少运放就达不到这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方便的话分享下作品和心得体会。175度……很不容易的说

半导体器件一般最大结温是150度,超过这个温度管子漏电流增大,封装的鲁棒性下降,各项指标都可能超出手册中给出的。但你做够实验了解高温后器件的漂移情况,防范措施也就能达到要求。
有兴趣可以参考下面的资料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emp_electronics.pdf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半导体器件一般最大结温是150度,超过这个温度管子漏电流增大,封装的鲁棒性下降,各项指标都可能超出手 ...

感谢 LZ 分享!

网友K:
为什么人自己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