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调有485或232接口控制的有吗?

楼主(2015-06-06):
(无正文)

网友A:
帮顶,按理说都会有,不一定是485,应该都有类似接口,否则调试麻烦

网友B:
这个挂机我看到过不少,可是没有看到有通讯接口

网友C:
据了解,用于内外机通讯的通讯的都是零火线通讯,但有可能有些厂家会留uart通讯口,用于和电脑通讯进行频率风速或者数据监控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弄过许多品牌都没见过

楼主:
监控用的,不是内外机通信

网友E:
至少常规空调不会这么设计。

网友F:
有也不会在外面露出来的,只能看电路控制板上有没有

网友F:
随手找了一个什么凯迪拉克空调的电路图,里面有uart data line的字样,但具体做什么用的,还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