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xmodem传输数据,如何提高传输的速度呢

楼主(2015-06-06):
用了secureCRT,传的速度挺快的,自己写的MFC却挺慢的,大家分析下是为啥呢?

网友A:
测出耗时点,优化程序结构,然后重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出耗时点,优化程序结构,然后重构软件。

我理解了
我自己选的芯片在低功耗模式下波特率不能选的太高造成的

网友B:
xmodem协议其实挺容易写的,我觉得速率慢的原因也和你的编程的思路有问题

网友C:
波特率有没有设置好呢,还有你用的是128的还是1k的啊

网友D:
这和你下位机与上位机的编写都有关系

网友E:
如果单片机速度很慢的话,上位机编的再好也是很慢的

网友F:
两者测试差多少呢,我的是差不多的,单片机的速率决定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串口的波特率用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串口的波特率用的是多少

用的是9600,因为需要低功耗,波特率最高只能设置到9600

网友H:
xmodem协议其实挺容易写的,思路要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是9600,因为需要低功耗,波特率最高只能设置到9600

9600的波特率,估计再快也快不哪去

网友I:
同样的波特率,SecureCRT比你写的要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波特率,SecureCRT比你写的要快吗

我最近又测了一下,差不多,波特率就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