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无正文)

网友A:
大量生产时,通常软件解决成本比较低,而小量生产时则不一定,可能硬件解决成本低。
另外,软件解决往往速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量生产时,通常软件解决成本比较低,而小量生产时则不一定,可能硬件解决成本低。
另外,软件解决往往速 ...

多谢

网友B:
如果硬件能简单解决,推荐硬件;可以是软件使简单,迅速

网友C:
逻辑问题
软件解决,不要钱
成本底,稳定性都比硬件好。
模拟方面,硬件解决。

网友D:
这个是没有固定答案的,不过要是你领导总是强迫你用硬件去解决问题的话,你就惨了

网友E:
就事论事,你还得给出实际是什么场合。
比如按键抖动,如果是简单的高低电平的按键检测,还是加电容比较好,还可以防干扰。
有些有干扰场合,软件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F:
如果成本方面有要求,就选择软件解决,因为不会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