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液晶面板显示白色和显示黑色的时候,吸收太阳光的能力有区别吗?

楼主(2015-06-06):
请教:LCD液晶面板显示白色和显示黑色的时候,吸收太阳光的能力有区别吗?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通常的LCD前后各有一层偏振膜,阳光是全向的,所以一大半的光能在第一层偏振膜就被吸收或反射掉了。
  有区别的是第二层,所谓白色的时候,偏振光被扭转、反射、扭转,这部分光能被反射出去了;
                                   显示黑色时,偏振光被扭转一次,在第二层偏振膜被吸收,没有被反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