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c51通过8550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手机发帖不好上图。开发板是这么做的:pnp三极管8550基极通过100欧电阻接单片机io,射极接5v,集电极接继电器后接地。
我的问题是单片机的允许灌电流最大就十几毫安,引脚输出为0时,按照饱和计算,这个灌电流得四十毫安了吧?还是说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pnp三管的工作点怎么算啊?以前没干过这活,实在想不明白,求指教

楼主:
继电器线圈电阻量的160多欧

网友A:
电阻你少看了个0

网友B:
2楼说得是,差了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你少看了个0

他原理图上标的100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原理图上标的100啊

他标多少,你不计算复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标多少,你不计算复核么?

好吧,我过两天实验一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过两天实验一下看

根本没有必要“实验一下看”。
甚至不必仔细计算。
你自己说“继电器线圈电阻量的160多欧”,然后说“他原理图上标的100啊”。难道基极电流要比集电极电流还大么?
如果说是这样,直接用I/O口驱动继电器好了,何必另加一支三极管?

网友C:
用PNP驱动继电器的话,就的考虑继电器的驱动电压等级 是不是跟IO口的电压等级一个等级,否则。。。

网友D:
开发板上的电阻应该是1K吧,100的话太小了;

网友E:
为何驱动继电器想到用PNP呢,用NPN不是更好吗?如果继电器电源+5V,MCUVCC是+3.3V,PNP就不好处理了。肯定是通的。关不断。如用NPN二电源之间没有多大关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驱动继电器想到用PNP呢,用NPN不是更好吗?如果继电器电源+5V,MCUVCC是+3.3V,PNP就不好处理了。肯定 ...

都是5V的。我想他是不是stc90c51上电后管脚是输出高电平,用npn的话就直接通了,采用pnp避免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E:
上电是高阻是对的,下拉一个电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