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高频数字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5-06-06):
我用FPGA产生频率为2M赫兹的方波信号驱动线性CCD,随之电源噪声会变大(幅度由原来的80mv变为500mv),我的FPGA板子和CCD板子公用一个电源,由于电源噪声变大影响了CCD模拟信号输出的质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转载的一片**可以看下或许有的帮助:lolhttp://zjg5397.blog.163.com/blog/static/6198072520133471510412/

网友B:
两块板分开单独供电试试;FPGA输出IO驱动电流改小些,速度低一点,噪声应该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