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调整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5-06-06):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ICROSOF-EF72B6\桌面最近看电源原理图,图中圈起来的电路看不怎么懂,不知道怎么工作的,开启顺序是什么,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
好像添加不了图片啊

楼主:
图片上传了

网友A:
这是加限流的并联电源,此电路最精妙的就是三个二极管的用法。电流通道,电压通道,ONOFF控制,相关电阻值都是精确计算,根据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及中间控制电压的大小,根据计算,三个二极管的共节点的电压最大是8.9V。(计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7V ),这是春风电源的电路吧。***BB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加限流的并联电源,此电路最精妙的就是三个二极管的用法。电流通道,电压通道,ONOFF控制,相关电阻值 ...

D1似乎多余。

网友B:
回复楼主:

先这样看:

再这样看:

比较容易看明白。

网友A:
可以看作是OP输出信号的补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作是OP输出信号的补偿吧。

U11A和U11D静态(极低频)是开环工作,不必补偿。
需要考虑的,是各运放失调电压。U11A和U11D的失调表现在输出端,比二极管压降要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11A和U11D静态(极低频)是开环工作,不必补偿。
需要考虑的,是各运放失调电压。U11A和U11D的失调表现在 ...

局部开环工作状态是对的,加了一个二级管,可以看作加在1K电阻的电压约等于OP的输出电压,此电源非精密电源,还有0.1V的精度,在比较大的环路增益输出端的直流稳态还是能保证的。说白了,是一个工程师的设计思路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对OP的有效输出动态范围压缩约10%,如果加在1K电阻7.5V作为FULL的电压的话,加二极管时,OP输出为7.5V ,不加时6.8V ,这是我的浅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局部开环工作状态是对的,加了一个二级管,可以看作加在1K电阻的电压约等于OP的输出电压,此电源非精密电 ...

正是因为环路增益非常大,D1才属于没有必要。

网友A:
还有工程师的设计的本意为驱动三极管的电流不倒流。

网友C:
Adv,dav这几个东西干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v,dav这几个东西干什么用的?

数控电源,ADC DAC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v,dav这几个东西干什么用的?

adV,adI到AD转换器的,去显示实际的电压,电流,DAV,DAI,经过DA转换器输出的设定值.控制目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沒D1则经D2、D3切不掉。

现在三支二极管联接处暂称节点A。节点A电位靠光耦二次和R34上拉。
若信号ONOFF为高(光耦关断)则节点A没有电流流入Q5因无基极电流而自动关断。
若信号ONOFF为低(光耦导通)则节点A电位由U11A和U11D输出端决定,两个运放哪个输出更低跟随哪个。
所以D1无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三支二极管联接处暂称节点A。节点A电位靠光耦二次和R34上拉。
若信号ONOFF为高(光耦关断)则节点A没有 ...

如果一旦OP输出负电平时,有可能烧Q5的发射结,有个D1保护也好啊。不可苛求。对功能输出影响不大,在正常下可以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旦OP输出负电平时,有可能烧Q5的发射结,有个D1保护也好啊。不可苛求。对功能输出影响不大,在正常 ...

此说有理!
倒不是怕烧毁Q5发射结,两运放输出最低时节点A为负10V左右,串联了1k欧电阻R32,Q5发射结反向击穿电流至多4mA,而由datasheet,该管发射结反向耐压测试电流固定为2mA。节点A为负,Q5发射结耗散至多十几mW,而Q5是TO-220封装的大功率管,所以发射结不会烧毁。
倒是Q5发射结反向击穿后,集电极电流通常不为零,Q3Q4行为不可预测,这是问题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说有理!
倒不是怕烧毁Q5发射结,两运放输出最低时节点A为负10V左右,串联了1k欧电阻R32,Q5发射结反向 ...

TIP122 VEBO为5V。

网友B:
没错,是5V,测试条件为iEB0=2mA。所以我估计4~5mA反向电流该管发射结不会损坏。
说发射结反向电流4mA,是考虑到5V是最大允许值,即反向电流2mA时低于5V为不合格。实际上厂家总会留一些余量,且R33还要分流半mA或者更多一点点。
TIP122,就算发射结反向电流达到了10mA,通常也不会烧毁。
麻烦的是集电极电流不确定(这是我直接测量过的,不是测量TIP122,是其它型号),有的管子几乎饱和(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有的管子则截止(集电极电流几乎为零)。
从这个角度,D1有必要,但运放负电源为6V时则不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是对的,图小我沒看清楚以为运放是吃单电源。

其实此电路,运放是可以使用LM358之类并且使用单电源的,因为电压取样和电流取样均不可能为负值。原设计者的设计有些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

先这样看:

还是看不懂啊,能具体讲解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

先这样看:

Q1和Q2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达林顿加上限流。

怎么一个限流法

网友A:
Q1,Q2导通时,导通电流注入到Q5的集电极电流,相当于降低了调整管的基极电流,也就是降低了调囊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不再增加,输出电压也就不会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Q1和Q2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见27楼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看不懂啊,能具体讲解下吗

我贴的第一幅图,无非是告诉你:把Q5排除在外单独考虑。第二幅图,无非是说并联的两支管子可以看成一支。

网友F:
想学习,看看大厂的电路,这图模拟底子欠缺不少

网友G:
要是我就把HER308换成TVS,成本没提高还加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导通时,导通电流注入到Q5的集电极电流,相当于降低了调整管的基极电流,也就是降低了调囊管的集电极的 ...

讨教一下,当运放输出为高的时候,Q5,Q1 Q3的导通顺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讨教一下,当运放输出为高的时候,Q5,Q1 Q3的导通顺序

总得说明是哪个“运放输出为高”吧?
再说,这是线性电路,并不是开关电路,不是仅存在高低两种状态。
运放U11A和U11D开环,那是因为两个运放均处于大反馈环路中,否则这样联接是不能工作的。注意这两个运放频率稍高时增益急剧下降(由于电容C29和C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讨教一下,当运放输出为高的时候,Q5,Q1 Q3的导通顺序

可参考33楼的见解,还有补充下,在正常工作时,Q1是不工作的,集电极没有电流,只有Q3工作,Q3的基极电流就是Q5的集电极电流,只有当Q3的发射极电流大于7A(以VBE=0.7V计,Q1的VBE=0.1*7)才开始工作,限制Q3的集电极电流。相当于分流Q5的一部分不注入到Q3的基极。此时环路禹于失环状态,不能稳定输出电压和电流。此时的状况处于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33楼的见解,还有补充下,在正常工作时,Q1是不工作的,集电极没有电流,只有Q3工作,Q3的基极电流 ...

首先对您的解答表示感谢,再多问个问题这个电源的输出最大电压是30V,运放U11B的同相输入端,应该是经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后再输入运放的,但为什么看到别人计算U11B输出电压的时候是直接按照30V算的,而不是30V分压后的值,再次感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对您的解答表示感谢,再多问个问题这个电源的输出最大电压是30V,运放U11B的同相输入端,应该是经两 ...

u11B绝对输不出+30V,因为VCC=12V,不可能输出30V,正确的是30*10/124=2.42V才对啊,因为组成一个差动放大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对您的解答表示感谢,再多问个问题这个电源的输出最大电压是30V,运放U11B的同相输入端,应该是经两 ...

都是错的,

楼主:
不是说运放输出电压30V,而是运放U11B的同相输入端,应该是经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后再输入运放的,但为什么看到别人计算U11B输入电压的时候是直接按照30V算的,而不是30V分压后的值,再次感谢回复,就是应该是经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后再输入运放的,我理解的是30V*(R38/(R37+R38))  * (R36/R39)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以上输出公式有问题:30V*(R38/(R37+R38))  * (R36/R39),应是30V*(R38/(R37+R38))  * ((R36+R39)/R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以上输出公式有问题:30V*(R38/(R37+R38))  * (R36/R39),应是30V*(R38/(R37+R38))  *  ...

最后问一个问题 调整管哪里C7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问一个问题 调整管哪里C7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赐教

消振用,在电流或负载变化快速时,使调节平稳,以指数律上升或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