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400V 200A 还MoS 还是IGBT 好请推荐型号

楼主(2015-06-06):
目标负载是个~~~·大号电磁铁,

暂定 400V 200A +- 100A 把

工作时间  不大于 20ms 单次脉冲工作的方式

1,给个建议  选 MOS 还是IGBT 好  对价格只要不是差太多就好不是非常敏感
2. 随便~~~~能把管子的型号给了~~~就更好了

3......不要打我~~~~把驱动电路也给了就更好了~~~~

网友A:
关键是你这个频率实在是太低了。只能选IGBT了。MOSFET只有在开关频率超过30kHz的情况下有性能优势。

网友B:
求科普,这种级别的MOS和IGBT有什么差别?

网友C:
MOSFET似乎没这么大功率;

网友D:
现在除了SIC的MOS,其余系列的好像都没有这么大电流的。。。

还是用IGBT吧,大把

网友E:
就算有这么大电流的MOS,价格也会差太多。用IGBT吧

楼主:
目前搞了一些  G160N60 IGBT 准备试试

网友F(2015-08-15):
RJP4301 三极管IGBT管大功率 430V200A
2.5元一只

网友:
还是IGB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