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quad 启动问题求组

楼主(2015-06-07):
你好,我这有个imx6 quad saber的版本,通过mfgtool工具下到了emmc中,下载的时候有调试信息,拨完启动模式后,uboot不启动,打不出调试信息,请问我应该从哪方面来排查问题,硬件cfg配置状态都对,还有boot_mode ,希望能帮忙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那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那块有问题?......

不确定,内存应该不会,因为我这7快板子都这样,不可能都贴错,硬件电路经过验证的,原来是没有问题的,immc那读不到东西应该还是配置的问题或者emmc或者其他我没考虑到,会影响启动的问题。

网友A:
uboot能起来不能?

网友B:
你通过USB启动能够下载到EMMC中,是不是能说明EMMC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且CPU可以正常工作。
先确定UBOOT是否启动,可以通过直流稳压源直接观测板卡实际消耗的电流,初步判断一下板卡的工作状态,分三种情况,裸板上电(从EMMC启动,EMMC内无内容)、仅仅是Uboot 启动、系统完全启动,这三种情况下板卡消耗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裸板上电时,电流消耗是最低的,UBOOT启动系统未启动电流比裸板时略大,系统启动后,板卡电流消耗会更大。
如果UBOOT启动了,系统也启动了,但是串口无打印信息,那么就看看系统DEBUG串口那是否配置正确,或者硬件是否有错误。
如果UBOOT确定不能启动,先排除一下EMMC的启动方式是否正确?然后看看烧写到EMMC中的UBOOT文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通过USB启动能够下载到EMMC中,是不是能说明EMMC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且CPU可以正常工作。
先确定UBOOT是否 ...

你好哥们,写的很详细哦,谢谢。我分析下哈:通过usb是可以下载到emmc中,但是启动的时候emmc上读不到东西,clk时钟都没有,下载的时候有调试信息,说明debug、串口没问题,启动的时候uboot不启动,打不出调试信息,但是有一点, 我有个老板子下载这个uboot和NK,是可以启动的,,硬件电路完全一样,且boot _cfg配置也没问题,包括启动模式,就是不起,这七块是新做的。。另外不通过sd卡启动也不起,,,受不了~!~

网友C:
哥们,你好,我也是弄了个mx6 quad saber的版本,现在还烧写不进eMMC中呢,我的板子没有焊接完全,只是焊接了ARM芯片,电源芯片,EMMC芯片,SDRAM芯片,调试端口所需芯片,以及它们的外围电路,我按照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文档内的指示下载了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tar.gz工具,并对板子的启动模式进行拨码(用的是Boot From eMMC4.4),boot_mode 设置为板子内部启动(BOOT_MODE[1:0]=10),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工具中对cfg.ini只修改了最后一行为name = SabreSD-eMMC,别的就都没有动,现在我的板子总下载不进去,也没有报错,卡到的状态如图显示Loading U-Boot。而且两块板子都是那样的状态。

下载时卡到那的图

下载时卡到那的图

文档资料

网友C:
电源芯片的各种电啥的都测试过了,都正常,现在不太清楚是我软件部分没有设置对还是由于硬件没有焊接完全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哥们,写的很详细哦,谢谢。我分析下哈:通过usb是可以下载到emmc中,但是启动的时候emmc上读不到东 ...

查下时钟?外部那个32.768K与SD卡或者EMMC启动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好,我也是弄了个mx6 quad saber的版本,现在还烧写不进eMMC中呢,我的板子没有焊接完全,只是焊接 ...

没有打印信息吗?看看卡到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哥们,写的很详细哦,谢谢。我分析下哈:通过usb是可以下载到emmc中,但是启动的时候emmc上读不到东 ...

老板下载新板的文件可以启动,相同的文件下载到新板就不启动,硬件原理还一样,直接查硬件吧,PCB是否改动过?查查元件焊接,元件型号,晶振时钟,启动配置什么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打印信息吗?看看卡到哪里了?

我的USB调试串口没有打印信息,我用的是SecureCRT.exe终端,设置115200波特率,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没有打印信息,但是USB串口应该是连上了,插上后电脑上有新设备接入信息。

楼主:
时钟硬件配置自己高低电平还有芯片型号什么的都对过了,没找到突破口~受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钟硬件配置自己高低电平还有芯片型号什么的都对过了,没找到突破口~受伤了 ...

你确定你的启动配置是正确的?烧写文件没问题呗?

网友A:
感觉你烧写的文件不对吧......还是编译的时候没有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启动配置是正确的?烧写文件没问题呗?

对呀,因为我有个参照板,我直接拿我的文件下载到参照板就可以,,我的就不行,,硬件配置,无论是参照板还是datasheet上的启动方式,我对试了,就是不行,板子启动的时候量了下emmc上的东西,开始时去读了,估计读的不对,或者发生错误,直接就不读了,转去下载了。。所以还是没想懂,,手动更换了下emmc(原来用过的),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USB调试串口没有打印信息,我用的是SecureCRT.exe终端,设置115200波特率,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

我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我的UART1的发送和接收,发现都没有波形出来,移植保持高电平,但是我在Mfgtools工具上显示其内的ucl2.xml文件内的命令已经显示走过了Jumping to OS image这一条,但是就是串口没有打印数据出来,会不会是那个ram型的uboot镜像,内核镜像压根就没有下载到内部RAM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呀,因为我有个参照板,我直接拿我的文件下载到参照板就可以,,我的就不行,,硬件配置,无论是参照板 ...

哥们,你能烧写进去的那块mx6 quad saber板子的BOOT_MODE,还有SW6是怎么配置的?方便留个qq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能烧写进去的那块mx6 quad saber板子的BOOT_MODE,还有SW6是怎么配置的?方便留个qq不? ...

我直接给你说呗,BOOT MODE [1:0],选择的是10模式。就是MODE1是1,SW6是啥,我没记,都是对的BOOT configrution ,imx6 datasheet 358页有个EMMC配置方式,你对比下吧。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告诉下大家解决的办法:
直接通过MFG工具一键下载UBOOT kernel 是不能启动的,先下载UBOOT,其余的都注释掉,然后就可以启动,然后再下载UBOOT和kernel就可以启动了,具体因为啥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给你说呗,BOOT MODE [1:0],选择的是10模式。就是MODE1是1,SW6是啥,我没记,都是对的BOOT confi ...

哥们,你好,我对BOOT MODE [1:0]=10;EMMC是这样配置的:SW6的D1至D8配置为11010110 (对应管脚BT_CFG2_3 BT_CFG2_4 BT_CFG2_5 BT_CFG2_6依次为1101;BT_CFG1_4 BT_CFG1_5 BT_CFG1_6 BT_CFG1_7 依次为0110),现在还是不能下载进去,不知道我配置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告诉下大家解决的办法:
直接通过MFG工具一键下载UBOOT kernel  ...

因为你的mfgtool里可能对ram时序配置有问题,u-boot里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好,我对BOOT MODE [1:0]=10;EMMC是这样配置的:SW6的D1至D8配置为11010110 (对应管脚BT_CFG2_ ...

周末不上班,回去给你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周末不上班,回去给你看,,

好的,谢谢,非常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非常感激!

你加我qq吧,我给你发图片,,80736306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好,我也是弄了个mx6 quad saber的版本,现在还烧写不进eMMC中呢,我的板子没有焊接完全,只是焊接 ...

烧写模式应该是01模式,正常启动是10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呀,因为我有个参照板,我直接拿我的文件下载到参照板就可以,,我的就不行,,硬件配置,无论是参照板 ...

我的问题跟你类似,不过我是出现在低温情况下,启动是SPI-Flash启动,也是读了SPI,但是没有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问题跟你类似,不过我是出现在低温情况下,启动是SPI-Flash启动,也是读了SPI,但是没有启动。 ...

芯片是宽温的,吗,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工作,温度范围不合适,还是本身芯片焊接经过高低温收缩后,出现虚焊了.

网友F(2015-07-14):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