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backligth问题

楼主(2015-06-07):
Hi 版主:
  请教下,目前遇到一个很奇怪问题,系统启动后,有个kworker进程会disable掉 backlight模块,导致backlight的亮度没法设置,
我跟着了代码,最后是调到了 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drivers/video/backlight/pwm_bl.c)
执行了以下代码
if (brightness == 0) {
  pwm_config(pb->pwm, 0, pb->period);
  pwm_disable(pb->pwm);

补充下,imx6sdq  linux版本sdk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请帮忙看下,多谢了。

网友A:
pwm配置对了么?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有解决了吗?

网友B(2015-07-14):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网友C:
是哪出了问题?我的系统也是差不多十分钟后背光PWM会被disable掉,但是系统并没有待机,串口shell还是工作的,还没查到原因

网友A:
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操作,为了省电,把pwm关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操作,为了省电,把pwm关掉了......

我一直在动触摸屏或者播放视频都会这样,所以不是没有操作关了~有哪些地方会有可能关掉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动触摸屏或者播放视频都会这样,所以不是没有操作关了~有哪些地方会有可能关掉PWM? ...

会不会有某些地方跟这个引脚冲突了,而不是pwm关的?......

网友C:
老借用别人地方讨论也不好,重开了个帖,该背光的问题描述在这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0154-1-1.html

看样子应该是QT5的程序没有去重置电源管理里面关闭背光的定时器,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