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065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5-06-07):
AD8065参考书上说的是单电源,但是参考书上给出的电路却是双电源供电的,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楼主:
这个是说明书截图

网友A:
一般来说Single-supply输入共模电压可以到负电源

网友A:
如果输入共模电压可以允许负电源到正电源就叫rail-to-rail了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一般运放双电源居多,而这个芯片还可以单电源!

这是额外的优势,不排他。

网友B:
这个运放还不错:电源范围宽,速度高,带宽大,Ib 小,噪声也低,温飘还可以;可惜 Vos 稍大了点。

网友C:
应该以设计手册的标准电路图为准 如果自己设计 则需要验证其功能 若单电源 需要输入电压为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还不错:电源范围宽,速度高,带宽大,Ib 小,噪声也低,温飘还可以;可惜 Vos 稍大了点。

...
是的,看了一下运放理论上并不分单/双电源。只要正负电源之和不超过单电源数值,实际上单电源运放可以做双电源使用。
是的,1.5mv。AD8605就比较小,谢谢你

网友D:
该芯片可以单电源也可以双电源。

网友B:
单电源运放可以做双电源使用

这个结论有点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