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测电压问题

楼主(2015-06-07):
我的设计是用单片机自带10位ADC测电压,通过公式(10/K)U+10*log10(I/R)算得一个光功率值,在LCD上显示出来,也可以按键控制传入PC机,但是现在测出来LCD显示的数据反推回去与测的电压完全不符,按键也发不出数据进PC,求帮看下哪有问题,急急急急急:'(:'(:'(!!!我看有说我测的这电压不是实际电压要用带隙电压方式来算。不懂什么意思
uchar  ch = 0;                                //选择ADC通道
uchar  P_test[]={"8.64"};
double result;
double K = 0.18, Iz = 100e-9, R = 0.4;
uchar testh=0xa4;
uchar testl=0x02;
uchar code testA[] = {"ce shi shuju"};
uchar code testB[] = {"ce shi num2"};

/****************LCD配置函数***************
*******************************************/
bit LcdBusy()
{
        bit busy;
        RS = 0;
        RW = 1;
        EN = 1;
        Delayus(2);
        busy = (bit)(P0&0x80);        //读取P0最高位的值
        EN = 0;
        return busy;
}

void WrCmd(uchar cmd)                //LCD写指令
{
        while(LcdBusy());                        //执行查忙检测
        RS = 0;
        RW = 0;
        EN = 0;
        P0 = cmd;
        Delayus(1);                                //模拟一个脉冲
        EN = 1;
        Delayus(1);
        EN = 0;
}

void WrData(uchar dat)
{
        while(LcdBusy());
        RS = 1;
        RW = 0;
        EN = 0;
        P0 = dat;                                  //数据写入
        Delayus(1);                                //模拟1个脉冲
        EN = 1;
        Delayus(1);
        EN = 0;
}

/************功率计算函数**************
***************************************/
double MathPower(uchar PoData)
{
        double Uout,PowerDB;
        Uout = PoData*4.97/1024;
        PowerDB= (10/K)*Uout+10*log10(Iz/R);

        return PowerDB;
}

double ADCResult(uchar ch)
{
        uchar TenData;
        double fan;
        ADC_CONTR = 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TenData = ((uint)ADC_RES<<2)| ADC_RESL;
        fan = MathPower(TenData);
        return fan;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j;
        while(ms--)
        {
                 i = 11;
                j = 190;
                do
                {
                        while(--j);
                }
                while(--i);
        }
}

void Delayus(uchar us)
{
        uchar i;

        while(us--)
        {
                _nop_();
                _nop_();
                i = 24;
                while(--i);
        }
}

/************各项初始化函数**************
*****************************************/

void Int0Init()
{
        IT0 = 1;
        EX0 = 1;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转换接口
        ADC_RES = 0;                                                                                          //清楚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Delayms(2);                                                                                                //ADC上电延迟
}

void InitUart()
{

        AUXR = 0X40;
        SCON = 0x50;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8位自动装载模式
        TH1=TL1=(256-(FOSC/32/BAUD));        //自动装载值
        TR1 = 1;
        TI = 1;
        EA = 1;
}

void lcdinit()
{
        WrCmd(0x38);
        Delayms(1);
        WrCmd(0x0c);
        Delayms(1);
        WrCmd(0x06);
        Delayms(1);
        WrCmd(0x01);
        Delayms(10);
}
/****************输出函数*******************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TI);
        TI = 0;
        SBUF = dat;
}

void ShowResult(uchar ch)
{
        double temp;
        temp = ADCResult(ch);
        LCDShow(temp);
//        sprintf (Psend,"%d",temp);

}          //*/

void LCDShow(double a)
{
        double b;
        uchar i,Str_dB[16],Str_mW[16];
        i = 0;
        b = exp(a/10);
        sprintf(Str_dB,"Power:%.3f dBm",a);
        sprintf(Str_mW,"%.4f mW ",b);
        WrCmd(0x80);
        while(Str_dB[i]!=0)
        {
                WrData(Str_dB[i]);
                i++;
        }
        i =0;
        WrCmd(0x80+0x40);
        while(Str_mW[i] != 0)
        {
                WrData(Str_mW[i]);
                i++;
        }
}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uchar j;
        j = 0;
        Delayms(5);
        if (0 == P32)
        {
                while(testA[j] != 0)
                {
                        SendData(testA[j]);
                        j++;
                }
                j = 0;
                while(0 == P32);
        }

}

/*void exint2() interrupt 10
{
        //int temp;
        uchar Ptest[6],j;
        Delayms(5);                                        //去按键抖动
        if(0 == P36)
        {

                temp = 0;
                temp = testh*4+testl;
                result = temp*5.0/1024;
                sprintf(*Parray,"%.4f",result);        //*
                //SendData(temp);
                ti = 0;
                while ( *Parray[ti] !=0)
                {
                SendData(*Parray[ti]);
                ti++;
                }
                ti = 0;

                while (Ptest[j]!=0)
                {
                SendData(Ptest[j]);
                j++;
                }
                j = 0;
                //Delay(200);
                //SendData(ADC_RESL);
                //Delay(200);
                while(0 == P36);
        }
}  */

void main()
{
        InitUart();
        Int0Init();
        InitADC();
        lcdinit();

        SendData(20);
//        INT_CLKO |= 0x10;
        while(1)
        {
                ShowResul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