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个STM32测量交流的问题

楼主(2015-06-07):
采用STM32与电压互感器测量交流市电的方法如下:
电路方面:电压互感器初级串联110K电阻进入互感器,次级输出2MA电流并联采样电阻50R,得到交流电压
为了ADC可以采集到完全的交流电压(约0.1V),叠加偏置 VREF*1/2 = (3.3V/2)=1.1V 后直接进入ADC采集

软件方面: 信号为50HZ=20MS周期内,连续采集若干点,比如100个点,保存数组a[x],
之后对a[x]每个元素求平方,保存b[x]
之后对b[x]求平均数 C
对C求开方 得到D

那么这个D是不是就是我要的有效值

请问这个方法合理不,如果不合理怎么修改

网友A:
几年前用过这种算法,当时是采样64点,用的PIC16F的单片机,硬件电路也类似。。。

网友B:
采样周期很重要;

采样20MS周期的倍数的数据;

网友C:
如果频率不波动,你定时采样是没问题的,一点频率有偏差,你这样算就会产生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周期很重要;

采样20MS周期的倍数的数据;

20mS 采集64数据,312.5US 采集一次,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用过这种算法,当时是采样64点,用的PIC16F的单片机,硬件电路也类似。。。 ...

我是不是需要加偏置后放大1倍

网友D:
你的数据有直流分量,直接平方是有问题,要减去直流分量再算,
有效值平方=点平方和/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数据有直流分量,直接平方是有问题,要减去直流分量再算,
有效值平方=点平方和/n ...

是的,采样后最好加一个数字高通滤波器,即可.再来算有效值.

网友E:
再好,放大10倍,幅度为1V左右,再加偏置,采样,数字高通滤波器消除直流,再算真有效值.计量IC就是这样算的.不过是1024点,算得更稳定点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mS 采集64数据,312.5US 采集一次,就可以吧

可以,不过20MS才1个周期,最好采集多个周期数据,做下滤波;

网友F:
试试看,看与万用表测量相差多少?

网友G:
这个市电也并不完全是50Hz,也可以加入一个频率的计算因子。
以前的话我们一般是采64个点或者128个点:2的N次幂。很少说取100个点来算。

网友H:
采集2^N 个        多用 过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市电也并不完全是50Hz,也可以加入一个频率的计算因子。
以前的话我们一般是采64个点或者128个点:2的N ...

现在均方根求出来了,怎么对应实际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过20MS才1个周期,最好采集多个周期数据,做下滤波;

现在均方根求出来了,怎么对应实际数据。。。

网友D:
乘个比例系数调整就行了,希望你的互感器线形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乘个比例系数调整就行了,希望你的互感器线形很好.

我这个比例系数 有什么办法能测出来 ,除了标定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比例系数 有什么办法能测出来 ,除了标定方法

你现在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一算不就知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一算不就知道了啊

对,弄完了,谢谢

网友I(2016-06-1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压偏置是在STM32内部设置的,还是在外部处理好偏置,然后连接到STM32管脚的?

网友J:
最简单的两三个最大值,获取峰值,除以1.414.

第二种方法,用均方根法算有效值

第三种方法,用FFT算有效值

楼主(2016-07-27):
引用 网友J:
最简单的两三个最大值,获取峰值,除以1.414.

第二种方法,用均方根法算有效值

谢谢你的回答,好久的帖子了,当时用的军方跟,不知道FFT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压偏置是在STM32内部设置的,还是在外部处理好偏置,然后连接到STM32管脚的? ...

。。。。外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