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叫什么名字,要采购,但叫不出名来

楼主(2015-06-07):
大神们,
附件PCB板子角上的东东叫什么名字啊?就是那个白色塑料的。把这个PCB板子插在槽位里,最后动一下这个东西就卡住了。
不知道名字,淘宝都不知道怎么搜索。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这是 PCB 固定件,可以上1688上搜索下,有专门经销这类东西的。

俺只记得是配合导槽用的 耳把、拉柄,不过这东西型号很多。。。还是得找熟悉这些的人

网友B:
用“PCB板插扣”试试看。

网友C:
助拔器

感谢,一艘果然有

网友D:
这个东西可以定做的

网友E:
飞机头是什么概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机头是什么概念

噢噢,看错楼主指的部件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