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 如何实现9600bps,7位数据, 偶校验,2位停止。

楼主(2015-06-0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这样设置了,用串口助手测试不对。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串口助手如何测试到不对了?
据我所知, 串口助手只能收发数据, 并不能识别数据位的格式, 你使用非标准的格式, 那就得用标准格式的数据去解析了.

楼主:
嗯,测试不对。我发命令,STM32能返回数据,说明电脑发到STM32的应当是对的。但是STM32应答到的数据不对,是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果断上示波器

网友C:
stm32如何做的7位数据位啊?不是8位或9位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