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mos恒流源选什么样的mosfet可以在恒流状态使Vds尽量小

楼主(2015-06-07):
如题,目前做了个60多A的恒流源,用多个运放+mos构成恒流源并联,输出60多A,目前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当Vds我调低到1.5V以下时,电流会震荡,因为Vds太大会导致发热严重,所以想请高手介绍下MOSFET怎么选型?
另一个问题是恒流源在脉冲模式下时,电流下降沿不是平滑的往下降,中间会有几个平平的台阶,也就是说下降过程中会在某个小的时间段里面电流没有下降,不知道是怎么引起的?以前做过负载(负载都是在MOSFET的D级上面,这次的负载也是)压降比较大的恒流源,没有出现过电流下降有台阶的情况,这次负载压降10v多些,电源12V,下降沿出现了台阶。
因为没有截图,抱歉上不了图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
我的理解是恒流源mos工作在放大区,那就是说如果要工作时Vds越小,应该选持续电流大的管子了,因为电流大的管子,当实际使用电流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时,Vds很小就进入到放大区了

网友A:
选择低导通电阻的MOS,低漏电流的MOS;
至于大功率恒流,可以多个MOS并联,加均流电路;

运放的话一个就够;
恒流的精度,尽量差分反馈取样电阻2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低导通电阻的MOS,低漏电流的MOS;
至于大功率恒流,可以多个MOS并联,加均流电路;

在放大区域,跟导通电阻没有关系吧? 低漏电流是指Qg小些的吗?

网友B:
选什么管也不行、
只要是线性工作,在一定工作状态下,发热量是确定的,与管子型号等等无关。

要想发热量少,只能开关工作。
一个折中方法是:用恒流管的管压降控制给这部分电路供电的直流电源。当然受控电源必须是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什么管也不行、
只要是线性工作,在一定工作状态下,发热量是确定的,与管子型号等等无关。

前级是受控输出的开关电源,还要检出VDS的差分电压作为开关电源输出的控制信号,我司有一个变送器的主电源就是这个思路做,电路复杂了点,功率管的发热量少了很多,安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级是受控输出的开关电源,还要检出VDS的差分电压作为开关电源输出的控制信号,我司有一个变送器的主电源 ...

现在商品实验室用电源也有类似设计,前级开关,后级线性。其出发点是让线性调整管压降尽量小一些以减少发热量。
在大功率管性能日渐提高,价格不断降低情况下,这样做可能成本更低。

网友D:
都恒流了,Vds还跟是哪个MOSFET管有关吗?!

楼主:
电源电压是可调的,我的意思是调节电源使Vds压降尽量小

网友E:
主要是固定电流下rds尽量小。

楼主:
如果用rds乘电流的话,目前是远小于v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什么管也不行、
只要是线性工作,在一定工作状态下,发热量是确定的,与管子型号等等无关。

线性工作,说明mos工作在放大区,那么我选工作电流时vds小且在放大区的mos就行了,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低导通电阻的MOS,低漏电流的MOS;
至于大功率恒流,可以多个MOS并联,加均流电路;

请问均流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均流电路怎么设计?

自己百度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性工作,说明mos工作在放大区,那么我选工作电流时vds小且在放大区的mos就行了,这样理解对吗? ...

把“振荡”、“台阶”等等放过一边,咱们先讨论一下你的恒流源线性工作时Vds由什么因素决定。
你的恒流源必定由某个电源供电,仅有MOS管是不可能为负载供电的。这个为你的恒流源供电的电源,虽然你没有交代清楚,猜测是由工业电网整流滤波得到的近似恒压源(这个猜测95%以上可靠)。
既然为MOS管恒流和负载供电的是个近似恒压源,那么MOS管压降Vds为供电电压与负载需要的电压之差(基尔霍夫定律),不是你想改变就能够改变的。
所谓MOS管构成的恒流源,无非是在供电电压、负载所需要的电压等等有变化时,不断自动改变自身的Vds,以使负载上的电流恒定。
所以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至于首帖提到的那些“振荡”、“台阶”等等,没有图不可能猜测,更不能提出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rds乘电流的话,目前是远小于vds

Rds不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振荡”、“台阶”等等放过一边,咱们先讨论一下你的恒流源线性工作时Vds由什么因素决定。
你的恒流源 ...

电源电压是可以调节的,只是当我调节电源电压使Vds比较小的时候,会出现电流震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是可以调节的,只是当我调节电源电压使Vds比较小的时候,会出现电流震荡 ...

可能进入变阻区,改变器件的分布电容参数,导至环路的零极点改变,可以设定VDS适当的电压,一方面要做环路的相位校正(补偿),上原理图来分析比较清楚。

网友F:
膜拜中,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是可以调节的,只是当我调节电源电压使Vds比较小的时候,会出现电流震荡 ...

“电源电压是可以调节的”
早就应该说清楚。
手动调节?自动调节?从“只是当我调节电源电压使Vds比较小的时候”句中猜测,是手动调节。

“振荡”的原因,我在15楼说过“没有图不可能猜测,更不能提出解决方法”。18楼zyj9490也说“上原理图来分析比较清楚”。现在不但没有电原理图,连振荡形式、频率、带什么样的负载等等都不知道,何谈解决问题?

总结的真到位 ,赞 !

网友G:
你想别人帮你分析,必须上电路和相关测试参数,别人也不是神仙。我做过的

漂亮,也是 恒流源吗 ?多大的电流呀

网友H:
露腿毛,猜人名。

网友I(2016-11-1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J:
最低做到1.1V。你做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