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的基于430的DHT11温湿传感器每次测得温度都是2倍

楼主(2015-06-07):
哪个大神带我看一下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RS_EN   P3OUT |= BIT0        //寄存器选择输入
#define LCD_RS_CLR  P3OUT &= ~BIT0
#define LCD_RW_EN   P3OUT |= BIT1        //液晶读/写控制
#define LCD_RW_CLR  P3OUT &= ~BIT1
#define LCD_EN_EN   P3OUT |= BIT2        //液晶使能控制
#define LCD_EN_CLR  P3OUT &= ~BIT2
#define LCD_PSB_EN  P6OUT |= BIT2        //串/并方式控制
#define LCD_PSB_CLR P6OUT &= ~BIT2
//#define LCD
#define HIGH P2OUT|=BIT1;
#define LOW P2OUT&=~BIT1;
char temph,templ,humdh,humdl,check,cal;
uchar address=0;
uchar string[]={"温湿测试系统"};
uchar str_t[]={"温  度:"};
uchar str_r[]={"湿  度:"};
uchar str_suit[]={"适宜度:"};
uchar str1[]={"适  宜"};
uchar str2[]={"不适宜"};
void delay_1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80;j>0;j--);
}

void DelayNus(uint n)//延时1US函数
{

    TACTL|= TASSEL_2+TACLR+ID_3;//定时器A,时钟为SCLK,8分频;
    TACTL |= MC_1;           //增计数到CCR0
    TACCR0 = n;
    while((TACTL & BIT0)!=0x01);  //等待
    TACTL &= ~MC_1;          //停止计数
    TACTL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12864 写数据
{
        LCD_RS_EN;
        LCD_RW_CLR;
        P4OUT = date;
        delay_1ms(5);
        LCD_EN_EN;
        delay_1ms(5);
        LCD_EN_CLR;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12864 写指令

{
        LCD_RS_CLR;
        LCD_RW_CLR;
        P4OUT = cmd;
        delay_1ms(5);
        LCD_EN_EN;
        delay_1ms(5);
        LCD_EN_CLR;
}

void init12864()//初始化 12864
{

        LCD_PSB_EN;             //bingxing
        write_cmd(0x30);         //jiben zhi lin ji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
        delay_1ms(10);
}

void port_int()
{
  P4DIR |= 0XFF;
  P3DIR |= 0XFF;
}
void init_clk()
{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XT2OFF;
    do
    {
      IFG1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BCSCTL2|= SELM_2+SELS;//SCLK,MCLK都选择为外部时钟

}

void display(uchar pos_x,uchar pos_y,uchar string1[],int str_length)
{
  uchar i;
  if(pos_x==1)
     address=0x80+pos_y;
  else if(pos_x==2)
     address=0x90+pos_y;
  else if(pos_x==3)
     address=0x88+pos_y;
  else
     address=0x98+pos_y;
  write_cmd(0x80);
  write_cmd(address);
  delay_1ms(10);
  for(i=0;i<str_length;i++)
    write_date(string1[i]);
}

char receive(void)               //接受函数
{
  char temp,cnt=0;                      //临时变量用于存储接受数据
  while(cnt<8)
  {
      while((P2IN&BIT1)==0);              //等待50us的低电平结束
      DelayNus(35);
      if(P2IN&BIT1)                       //长于30us定义为1
      {
        temp++;
        temp<<=1;
        while(P2IN&BIT1);             //结束高电平,即下一位数据的到来
      }
      else
      {
        temp<<=1;
      }
      if(cnt!=7)
         while(!(P2IN&BIT1));              //最后一次给函数返回留下时间
      cnt++;
  }
  return temp;
}
void work_data(void)//DHT11 的初始化函数
{
  P2DIR |= BIT1;    //设置P2.1为输出状态
  HIGH;
  _NOP();_NOP();_NOP();
  LOW;
  DelayNus(18000);    //开始信号
  HIGH;
  DelayNus(30);
  P2DIR&=~BIT1;    //设置P2.1为输入状态,检测传感器响应
  DelayNus(20);     //20US后  P2IN  是否为低电平,不为低电平 说明复位失败,重新开始
  while((P2IN&BIT1)!=0)//如果没有检测到响应信号 继续发送开始信号,如果没有检测到以上的复位,则重复执行
  {
      P2DIR |= BIT1;    //设置P2.1为输出状态
      HIGH;
      _NOP();_NOP();_NOP();
      LOW;
      DelayNus(18000);    //开始信号
      HIGH;
      DelayNus(30);
      P2DIR&=~BIT1;    //设置P2.1为输入状态,检测传感器响应
      DelayNus(20);
  }
  while((P2IN&BIT1)==0);//等待拉高,准备输出数据
  while(P2IN&BIT1);  //等待低电平,输出数据
                     //下面开始接受数据
  humdh=receive();
  humdl=receive();
  temph=receive();
  templ=receive();
  check=receive();
  cal=humdh+humdl+temph+templ;

}
void main()
{
    char R_shi,R_ge,T_shi,T_ge,T_xs1,T_xs2,R_xs;
    init_clk();
    port_int();
    init12864();
    display(1,1,string,12);
    display(2,0,str_t,8);
    display(3,0,str_r,8);
    display(4,0,str_suit,8);
    delay_1ms(2000);          //越过传感器不稳定状态
    while(1)
    {
      work_data();
      if(check==cal)
      {
        R_shi = 0x30+humdh / 10;
        R_ge = 0x30+humdh % 10;
        R_xs = 0x30+humdl /10;
        T_shi = 0x30+temph / 10;
        T_ge = 0x30+temph % 10;
        T_xs1 = 0x30+templ/10;
        T_xs2 = 0x30+templ%10;
        write_cmd(0x94);
        write_date(T_shi);
        write_date(T_ge);
        write_date('.');
        write_date(T_xs1);
        write_date(T_xs2);
        write_date(' ');
        write_date(str_t[4]);
        write_date(str_t[5]);
        write_cmd(0x8C);
        write_date(R_shi);
        write_date(R_ge);
        write_date('.');
        write_date(R_xs);
        write_date(' ');
        write_date('%');
        write_date('R');
        write_date('H');
      }
      if(temph>10 && temph<30 && humdh>30 && humdh<60)
        display(4,4,str1,6);
      else
        display(4,4,str2,6);

      delay_1ms(3000);//等待下次采样
    }
}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对采来的信号放大了2倍

楼主: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网友B:
这个是直接采用的数据总线的接收传感器数据的

网友C:
程序上看貌似没什么错,不过你的DHT11接上拉电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