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大神求救,ATT7053AU读电流、电压、功率寄存器值不...

楼主(2015-06-07):
诸位大神,我在做att7053AU电能测量的过程读电流、电压、功率寄存器值时很不稳定,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求教有经验的大神

网友A:
这些数值稳定与否 和实际电压电流的稳定程度和硬件电路都有关系

楼主:
大神这么早,对于V1N、V1P和V3N、V3P的差分采样信号的PCB布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也怀疑是不是我布线有问题导致干扰比较严重

网友B(2016-04-07):
我也在学习,求指教1740069670@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学习,求指教

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C(2017-01-11):
楼主求指教啊,现在想用stm32读取这个芯片的数据,要怎么读取啊,没思路。
stm32是通过SPI跟ATT7053BU相连接的。想读取V3N/V3P、V2N/V2P、V1N/V1P的数据,不知道要怎么读,可以给点稍微详细点的思路吗?因为是菜鸟,所以说的太宏观怕听不懂~~~
拜托拜托,非常感谢!

网友D:
AC功能开启,滤D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指教啊,现在想用stm32读取这个芯片的数据,要怎么读取啊,没思路。
stm32是通过SPI跟ATT7053BU相连 ...

原厂有操作IC 的例程的,详看一下。

网友E(2017-02-11):
有可能是主频过高影响的

网友F(2017-06-05):
引用 网友D:
原厂有操作IC 的例程的,详看一下。

你好,看到你也在用ATT7053AU,想请教你几个校准方面的问题。
有功功率数据很准,无功功率偏差很大,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数据手册说校准过程需要“标准仪”,这个能提供下具体型号么?我想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看到你也在用ATT7053AU,想请教你几个校准方面的问题。
有功功率数据很准,无功功率偏差很大,请问 ...

这个叫功率源,以前功率源与标准表是分开的,现在台式机很多厂商是做在一起的。无功功率偏差大,主要是没有基准,如相位基准。幅度基准不稳定的,校出来的表肯定是不准的。因为无功是通过计算出来的,有功是通过电路积分出来的,肯间功率的时间积分加平均。因此不需要相位的参数。

网友D:
深圳星龙电子有出功率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深圳星龙电子有出功率源。

嗯,我去找了下,没想到这么贵,都是上万的
如果用这个功率源的话,是直接将它的电压和电流输入接到ATT7053就可以了吧,
是不是还需要做分压?因为att7053的量程有效值是200m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功率源,以前功率源与标准表是分开的,现在台式机很多厂商是做在一起的。无功功率偏差大,主要是没 ...

感谢您的指导!
这边针对ATT7053,就只需要校准phase这一个寄存器就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感谢您的指导!
这边针对ATT7053,就只需要校准phase这一个寄存器就行吧?
...

功率校正,相位校正,都要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嗯,我去找了下,没想到这么贵,都是上万的
如果用这个功率源的话,是直接将它的电压和电流输 ...

肯定不能直接接IC的输入脚,要用PT,CT转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功率校正,相位校正,都要做

嗯,功率校准是一定要先做的,实现功率因数为1的输入条件,这个还是容易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能直接接IC的输入脚,要用PT,CT转换。

PT和CT本身是有相移的,那用标准表校准的时候,不是也连带把这部分也校准了麽。

网友D:
是的,相位校正校的就是输入到输出(数字)糸统相位误差啊。正规的PTCT相位误差,不足移引发很大的相位误差,主要是后电路引发的相位误差,如输入滤波电路的带宽不够,对工频信号引发相位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相位校正校的就是输入到输出(数字)糸统相位误差啊。正规的PTCT相位误差,不足移引发很大的相位误差 ...

说的很对,我现在就是相位校准出了问题。
前面在功率因数为1的负载时,hfconst和pgain基本较的比较准。
但是我一测试功率因数低于1的负载时,有功功率误差就非常大,这个为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对,我现在就是相位校准出了问题。
前面在功率因数为1的负载时,hfconst和pgain基本较的比较准。
...

有没有做过相位校正,还有校正时,相位校正寄成器要清零,才开始校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做过相位校正,还有校正时,相位校正寄成器要清零,才开始校正。 ...

嗯,就是正在做相位校准。reset之后,相位校正寄存器会自动清零的,这个不用担心。
就是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做相位校正是,负载是功率因数为0.8的节能灯(因为找不到功率因数为0.5的负载),
请问,做相位校准时,一定要接功率因数为0.5L的负载麽!?
然后按照手册里的,计算出error,最后代入公式Phase1 = Err*180 /( 1.732*π*0.02),得到寄存器的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做过相位校正,还有校正时,相位校正寄成器要清零,才开始校正。 ...

多谢大神一直在更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嗯,就是正在做相位校准。reset之后,相位校正寄存器会自动清零的,这个不用担心。
就是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

太粗,不是这样校正的,不是用实际负载校正的,是用虚功率校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太粗,不是这样校正的,不是用实际负载校正的,是用虚功率校正的,

虚功率如何产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太粗,不是这样校正的,不是用实际负载校正的,是用虚功率校正的,

我用功率因数为0.8的负载,它也有无功功率啊(如果你说的虚功率就是指无功功率的话),
意思是不是手册中写phase寄存器的公式只与0.5L的负载校准,其实的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虚功率如何产生?

他说的虚功率是不是就是指无功功率噢?
没有校准仪真难堪,只能用0.8的节能灯代替来计算erro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虚功率如何产生?

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是独立的二路信号,这二路的信号的相位关糸是有功率源设定的,用负载产生的实功率作为基准功率,稳定性及精度都有误差,不足以当作校正源。

网友D:
你们不是电力行业的吗?国家标准用虚功率方法校正电度表,电力仪表不清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们不是电力行业的吗?国家标准用虚功率方法校正电度表,电力仪表不清楚吗? ...

厉害,您解释的虚功率/实功率的定义和我后来去网上查的是一样的,原谅我楼上回答的无知。
我是参照fluke(福禄克)的一个校准过程来的,那里面说在没有虚功率的情况,是可以用实功率校准的。
虽然这样是有点误差,但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们不是电力行业的吗?国家标准用虚功率方法校正电度表,电力仪表不清楚吗? ...

今天做了几次实验,发现ATT7053越来越不正常了。
输入相同的功率,它电能输出脉冲闪灯的频率比标准的电能表要快五六倍。
没校准的时候也不至于差别这么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今天做了几次实验,发现ATT7053越来越不正常了。
输入相同的功率,它电能输出脉冲闪灯的频率比标准的电能 ...

这个也是可以校正的。这就要看每个脉冲代表多少度,3200个/KWH,一般情况下。里面有个REG可以设定的。

网友G(2019-04-26):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么早,对于V1N、V1P和V3N、V3P的差分采样信号的PCB布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也怀疑是不是我布线有问 ...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stm32f103c8t6与att7053au通信的问题,我采用的是模拟spi通信,可是为什么在做校表寄存器校验和的时候失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stm32f103c8t6与att7053au通信的问题,我采用的是模拟spi通信,可是为什么在做校 ...

时序不对?

网友G:
参考卖家给的程序,读的是 READ_Att70xx(0x18)的值与0x000121AD对比,一直出错,时序那些我没有修改,店家给的应该是测试过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参考卖家给的程序,读的是 READ_Att70xx(0x18)的值与0x000121AD对比,一直出错,时序那些我没有修改,店 ...

买的开发板? 如果是卖家调试好的板,程序一般没有问题,除非硬件出现故障...
有没桃宝链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买的开发板? 如果是卖家调试好的板,程序一般没有问题,除非硬件出现故障...
有没桃宝链接 ...

不是开发板,是一个ATT7053Au的集成板,我没有权限回复URL连接,我用的是硬件spi,然后设置的是A口, A4-->CS,A5->CLK,A6->DO,A7->DI.

我们能加个微信吗?我微信是gasond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