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5-06-07):
我用的是8051 ISP writer U2  但是不知道用哪个上位机软件,安装了Megawin 8051 Writer这个,但是我的型号MA86E104AS8 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A:
要使用U2的下载烧录软件才可以烧录MA86E104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OK,我知道了

网友C:
MA86E104 8pin的只能用U2软件烧录,16PIN,20PIN U1, U2都可以烧录。  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大陆总代
  QQ:2678807061    TEL:1501369251 黎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