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903k3无刷控制调速

楼主(2015-06-07):
STM8s903k3芯片做的无刷控制器调速是0-5V调速,现在能不能用0-12V调速,如果可以的实现的话,外围电路如何设置,知道的大侠支持一下

网友A:
自己做控制器?

楼主:
是的自己在做控制器,   不过现在在学习中。。。。。

网友B:
用两个电阻分压调速信号就可以了,把12V对应成5V。

网友C:
电阻分压

网友D:
我也在做,程序有了,却没法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