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的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5-06-07):
现在我需要通过串口来接收指令控制PIC16F877A的捕获脉冲行为,可以做到的是:
      接收到开捕获指令后,能正常开始捕获脉冲,但是再发送关闭指令却不能让它停下来,通过KIT3发现,在捕获的时候,串口不能接收到指令。
      请问PIC16F877A的CCP1中断跟USATRT的接收、传送中断谁的优先级高,上面那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软件中判断先后问题,谁先谁后自己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判断先后问题,谁先谁后自己判断

也就是说没有优先级吧,根据自己设置的先后进行运行?

网友A: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高)
{
;
}
if(低)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高)

明白了,谢谢你~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的程序正在运行低优先的部分,然后我想用高优先的来打断它,发现并不能实现,那么我该怎样才能做到这样?

网友B:
不需要打断,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谢谢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串口指令来停止捕获中断,所以不得不打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谢谢了~

换其它MCU

楼主:
好吧,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