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带AD的单片机

楼主(2015-06-07):
要求:
有AD
10个I/O口
内部RC振荡器
程序存储器大于1k

网友A:
没有说要多便宜, 通常带 AD 的单片机的价格就会上升不少

网友B:
如果只是要个简单 AD 功能, 也可以考虑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Ε-Δ 型 AD 转换.

网友C:
中颖的4位OTP  IC  推荐使用SH69P48A

网友D:
FLASH产品推荐使用SH79F083

网友E:
中颖SOP16封装的88F2051就可以,价格1¥多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有没有更有优势的?

网友F:
SO-16的 SH882051足够好。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

网友G:
用中颖的SH88F2051吧 合适你的

网友H:
中颖的SH79F084A,SOP16的带AD的,也就1块多点哦

网友I:
松翰2711B, 带软件,价格包你满意。

网友J(2015-07-09):
华芯LS53C系列SOP20单片机:
20PIN,AD,FLASH8K,SRAM2K,价格小于1.6,可商量
在线实时DEBUG,部分管脚功能可置换,
三核引擎,代码硬件加密,待机功耗小于0.1uA,
集成无刷直流电机,调光LED驱动代码。
性能稳定,原公司直销,

网友K:
谈钱伤感情,加我Q,我送你

网友L(2017-04-28):
fc2711兼容松翰2711  带12路ad  qq504000641  可用C转

网友M:
可以试一下CSU8RP3215,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N:
中颖SH79F166A

网友O:
海尔MCU,HR7P153  SOP16   2KROM,64RAM,12位6AD通道。需要联系QQ:272409163,价格低松翰SN8P2711,  20%

网友P(2021-07-07):
有带AD  20个脚的IC吗   有的请联系15915496481

网友Q:
需要多少位的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