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ADC采样正弦波

楼主(2015-06-07):
我用DSP28335ADC采样正弦波,采集的峰值为3V,采样频率为8.3M,我输入100K信号,用CCS的Graph看到的效果是他的波形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与理论上区别有点大,理论上3V的最高点应该是4095,最低点是0;但是测试的时候看到的是最高点是3900,最低点是1678左右,他显示的波形又是很好的,就是与输入波形有区别,求高手指点这是为什么?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3]

网友A:
你好    首先看看   当波形接入到ADC后  在ADC引脚上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看看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参考电压使用的是内部参考,还是ADCREFP和ADCREFM这两个引脚

网友B:
结果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