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位和四位为什么会有间断?

楼主(2015-06-07):
如图,I2C的前四位和四位为什么会有间断?MCU是MSP430G2433黄色的是CLK,绿色的是SDA

网友A:
应该是传输协议的问题  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呵呵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B:
你是软的还是硬的?这是哪个信号

网友C:
用个io口模拟一下就行了

楼主:
都是仿真器搞的。。。

网友C:
是你程序设计问题 是模拟IO吧?

网友D:
检查程序

网友E:
I2C总线不会出现这样问题,是不是通信协议没设计好?

楼主:
我再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