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主从机SPI的波特率设置

楼主(2015-06-07):
问一下。在百度上看到说2片stm32做主从SPI通信的时候,主机的波特率要稍微比从机的要高。是这样子的吗?其实从机的波特率设置跟主机没关系吧?通信是基于主机时钟进行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把从机的波特率写得稍微比主机的低吗?还是说让主从的波特率一样?

网友A:
spi的原则是主机控制时钟,所以在主机一端不存在clk信号的时间差,而从机一端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有可能响应不过来的情况,所以通常频率太高从机会出毛病.
另外clk信号不能叫波特率,spi属同步传输.原则上通讯的速率完全有主机控制是随时可变的,丛机端没有时钟的问题.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遇到了个问题。我拿一片stm32做从机,然后就给从机的DR寄存器里面赋了一个值。然后用主机发送8个时钟给从机,然后我用逻辑分析仪看到MISO引脚上出来的数据不是正确的,有移位了。比如说从机DR里面是11110000,然分析仪看到的波形是00111100..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从机配置好RCC GPIO SPI之后就直接一句 senddata(spi1,oxf0);直接给从机DR寄存器赋值。很简单的,这样都会有错我真是搞不懂了